請求協尋代用零件穩壓IC 1122, eeprom atmlh034 64dm

楼主(2015-05-21):
請求先進協尋這兩顆元件,感謝您!

這顆是 eeprom

eeprom

eeprom

這顆好像是 1.2V 穩壓 IC,  還是12V,不確定,也沒查到資料。

网友A:
第二顆是 Diodes Incorporated 的 AP1122 (1.2V 1A output regulator)
http://diodes.com/datasheets/AP1122.pdf

可以1117-1.2系列代用看看! 例如 AMS1117-1.2
沒屋頂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AMS1117-1.2&t=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顆是 Diodes Incorporated 的 AP1122 (1.2V 1A output regulator)
http://diodes.com/datasheets/AP112 ...

謝謝 lazy104 大提供的資料。

我懷疑這顆掉電,中間腳只有 1.119V,另一顆更低,只有1.055V,

難道是掉電導致 GPU 不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lazy104 大提供的資料。

我懷疑這顆掉電,中間腳只有 1.119V,另一顆更低,只有1.055V,

這顆 dropout 1.3V,意思是說,它的工作條件需要達到 1.2V + 1.3V~
需檢查一下輸入電壓夠不夠高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lazy104 大提供的資料。

我懷疑這顆掉電,中間腳只有 1.119V,另一顆更低,只有1.055V,

幾個方法參考...
這顆是1A LDO 如果是過載, 本體應該有些溫度...
也可以試著把中間腳翹起來量空載輸出電壓...

网友:
第一顆是 ATMEL 的 AT24C64D (64-Kbit Serial EEPROM)
http://www.atmel.com/images/Atme ... 4C64D-Datasheet.pdf

代用應該蠻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 dropout 1.3V,意思是說,它的工作條件需要達到 1.2V + 1.3V~
需檢查一下輸入電壓夠不夠高 ^^

輸入電壓是3.3V,現在就差用示波器觀察漣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幾個方法參考...
這顆是1A LDO 如果是過載, 本體應該有些溫度...
也可以試著把中間腳翹起來量空載輸出電 ...

溫度並無異常升高,旁邊的濾波電容了更新了,但並無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