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在用chrome 上痞酷網時會不會發生停頓或空白

楼主(2015-05-21):
我用chrome 在上痞酷網時,常常出現停頓的情形,有時按一下F5就好了,有時要按很多次F5才行,請問也在用chrome的會員會不會這樣?

网友:
我不會。。。。我上痞酷網沒有遇過什麼問題。

別的網站倒是有發生過Chrome會問「要不要再[等一下]」。

网友:
我也不會...:
版本 43.0.2357.65 m

网友A:
最近一個月,我的CHROME每天第一次啟動,瀏覽10~30分鐘,滑鼠的游標會不見,任意鍵無作用
關閉110VAC電源讓它重新啟動,不管幾個小時瀏覽,運作都會正常
問題,隔天第一次啟動,還是重演

网友:
20日晚上有過一次,10幾秒才進站,平常沒有發生過.

网友:
我也不會 +1
Version 43.0.2357.65 (64-bit)

网友:
Chrome 畫面有異狀時 大都是暫存卡住問題 可使用 Ctrl+Shift+N 開啟無痕模式 看網站

我作網站時 常常要F5看效果 看到最後 Chrome都會卡卡的 用此方法都可正常瀏覽

另外一台電腦要開2個FB帳號也是可用此方法呦n_118|

网友:
我的chrome 火狐偶爾會 別的網站常常會

网友:
不知道什麼清況才會。。。。

不過Chrome好像會在後台自動更新,使用者不會察覺。

网友:
不會+1,只有在第一次開開太多網頁,Yahoo會發生而己
版本 43.0.2357.65 m

楼主:
謝謝大家!看來是我這裡這台電腦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看來是我這裡這台電腦的問題。

我個人覺得,因為chrome設計架構的關係?
似乎在每一台電腦上面,不同配備,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像我公司用的這台,顯卡用的是ATI Radeon HD 2400
我看別的論壇網頁的時候,只要有照片是超過螢幕解析度的
有很大的機率,下方的拉bar會消失,右方的倒是不會
解決方式是,我必須點開右上設定,把網頁比例縮放,像是100% -> 90%
然後調回100%,下方的拉bar就出現了.

感覺上就像是網頁初始時,瀏覽器認為該頁寬度不會超過螢幕大小,所以就沒有出現拉bar
調整解析度後,瀏覽器才會正常的算出,其實我們還是需要下方的拉bar

但我查詢網路,並沒有人反映這個問題,家裡的電腦似乎也沒遇過這問題
所以我覺得跟顯卡驅動之類的,可能有關係.

网友:
我XP系統會,有時打字到一半CHROME就給我關掉

网友:
我用雙螢幕,鼠標常常跑給我追...................

网友:
我也不會
版本 43.0.2357.124 m

网友:
我都用 firefox x6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一個月,我的CHROME每天第一次啟動,瀏覽10~30分鐘,滑鼠的游標會不見,任意鍵無作用
關閉110VAC電源 ...

你這個問題, 可能是電源供應器有問題了

网友:
wish 大, 如果沒有特殊用途, 可以考慮, 換成 ubuntu + firefox v39

网友:
我的也不會,但偶爾連續開太多網頁時會發生而己
版本 43.0.2357.124 m

网友(2015-06-20):
引用 网友B:
我個人覺得,因為chrome設計架構的關係?
似乎在每一台電腦上面,不同配備,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您的狀況或許可以檢查一下是否啟動瀏覽器內建的硬體加速, 或者更新Catalyst Control Center試試.
(不過適用HD2400的版本會比較舊)

网友:
Wish大大被我抓包了
沒註明作業系統版本及硬體狀況, 哈哈哈
該不會是xp+chrom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