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惠而浦 WRN285GJ8 電冰箱 開到最強才會冰冷

楼主(2015-05-21):
家中的冰箱平常都定在“弱”的位置上就夠冰冷了,因為不常放太多的食物。

兩週前發現不冷了,嘗試轉至“強”的位置後,馬達開始運轉,冰箱外壁才又“發熱”,內部才有一些冷度,不過現在發現冷凍室裏的冰塊有“再結凍”的情況。

請問是否該修?  還是這冰箱到了該退役的時候了?

這是一台 2003年份的惠而浦 WRN285GJ8 電冰箱

网友:
可能溫控器壞掉

楼主:
 溫控器壞掉,  若要修, 貴嗎?

网友:
不確定是溫控壞,要拆下測試
要看東西大約300~600

网友A:
先檢查啟動繼電器拔起來搖一搖看有沒有聲音
我猜應該繼電器快隔屁了

補充內容 (2015-5-24 07:39 PM):
打錯!!是PTC啟動器  不是啟動繼電器 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啟動繼電器拔起來搖一搖看有沒有聲音
我猜應該繼電器快隔屁了

啟動繼電器?可以請問在哪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啟動繼電器?可以請問在哪裏嗎?

論壇搜尋一下 PTC 會找到你要的

楼主:
還是決定買新的了, 女王的旨意, 一定要遵守.....
謝謝各位的意見與幫忙.

网友B:
換新的也比較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新的也比較省電。

是呀, 只能往這好處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