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KPL 按開關無反應

楼主(2015-05-22):
主機板型號:ASUS P5KPL.華碩這片平價主機板賣很多.所以經常碰到

故障狀況:按開關無反應

故障分析:按鍵開關(PW_SW)有3.3V IO端PWRBTN亦有3.3V.按壓開關有下拉動作.但IO無反應
         所以就從IO開始

主機板型號
按壓開關無反應
我個人對IO的概念
IO待機電壓 ....有
IO_CLOCK.......有
IO_RESET......無.此處異常
+3VSB過822排阻到IO_RESET的電壓.有+3VSB.但過排阻後為0V
+3VSB過排阻後直接進IO 周邊沒有小電容.所以懷疑IO
3VSB經排阻到IO
+3VSB電壓

過排阻後電壓

將紅黑棒對調.使用二極檔測短路.使用二極檔測短路時.不用理會數據.只想知道有無短路
結果無短路現象
將IO 69腳(IO_RESET)勾起.看看是否IO引起電壓下拉
電壓一樣沒有.咦~難道此電壓還跑到別地方.再找
看圖.原來此RESET電壓還跑到晶振IC去
將晶振第10腳勾起.看看是否晶振引起的
再量....有電壓了.是晶振IC故障
換晶振
換完晶振再測IO_RESET...有電壓..可以來開機試試

咦..#^!*& O_O""還是沒反應
當IO本身RESET後.應該會發出 RSMRST到南橋.來測測
IO 75腳無RSMRST電壓 還有問題
排阻端電壓...無
懷疑IO 或 南橋其一故障
IO可以勾腳.南橋不行.所以先勾IO.....都快勾上癮了.將IO 75腳勾起
+3VSB過排阻有電壓了...IO這個死囝仔.換掉
換完IO RSMRST 有電壓了
再測~~~~終於跑碼了
出現畫面...完修.若有錯誤處請不吝告知.我會修改.謝謝

補充內容 (2015-5-22 06:29 PM):
謝謝jackchen681提醒.IO有了供電以後.就會產生 RSMRST#.而非在IO_RESET之後喔.請大家注意

補充內容 (2015-5-27 11:33 AM):
總結:1.一開始應該先查RSMRST#.換IO.換完就會有RSMRST.同時也可以觸發.不過.會變有過電不跑碼
     2.過電不跑碼因為Time clock RESET下拉.更換後就可以跑碼了

网友A:
真厚功~~是我二話不說,三板斧就上了~~馬後炮一下~~是否有可能是傳說中的 822 搞鬼

网友B:
哈哈chi大,誤殺了time clock ic
一開始的上電條件沒查清楚吆 ..要打屁屁^^

网友A:
順道讚揚一下 d 大~~ 勾針腳 ,記憶體槽沒焦黑, cpu風扇針腳拆裝,都代表著 d 大功力超強喔~~

网友C:
讚!!讚!!讚!!讚!! 循序漸進的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厚功~~是我二話不說,三板斧就上了~~馬後炮一下~~是否有可能是傳說中的 822 搞鬼 ...

822沒壞.是故障元件把電壓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chi大,誤殺了time clock ic
一開始的上電條件沒查清楚吆 ..要打屁屁^^ ...

感謝JACK大提醒
我高興了一下.那就賺一顆晶振了
於是我又去把那顆懷疑的晶振焊回去
結果IO_RESET一樣下拉
不過RSMRST卻有電壓.我以為要RESET後才會有RSMRST.這部份願問其詳
IO沒有RESET竟然可以觸發.不過不跑碼.沒有時鐘33MHZ
看來還是得換回去.原來RSMRST在IO_RESET之前就有

网友D:
維修過程講解很清楚
要給100個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讚!!讚!!讚!!讚!! 循序漸進的維修文!!!

謝謝牛大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順道讚揚一下 d 大~~ 勾針腳 ,記憶體槽沒焦黑, cpu風扇針腳拆裝,都代表著 d 大功力超強喔~~ ...

謝謝.你很識貨喔.你也強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維修過程講解很清楚
要給100個讚

Thank you so much 感謝你那麼多讚

网友B:
io的rsmrst#據我所知是在io 有了供電後就會產生,給南橋的,對了chi大,請正名一下,是時脈產生器,而不是單單晶振吆^^  ,共勉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的rsmrst#據我所知是在io 有了供電後就會產生,給南橋的,對了chi大,請正名一下,是時脈產生器,而不是單 ...

jack大.再次感謝提醒

网友E:
那我那張也來檢查看看RESET和CLK..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我那張也來檢查看看RESET和CLK..

精神上絕對支持你

网友F:
我去大陸學了一個月,只知道I/O的功用,卻不曉得要查哪些點,如今讀到大作,讓我好像開竅一樣,了解我到底學到什麼.並且我總算知道應該不是我笨,而是教的人,教的太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去大陸學了一個月,只知道I/O的功用,卻不曉得要查哪些點,如今讀到大作,讓我好像開竅一樣,了解我到底學到什 ...

發文時.若跳著發文.我會比較輕鬆.功力深厚的痞友也會看得懂.只是難免會有新朋友可能會霧裡看花.所以我還是儘量清楚一點.幸好有你的支持.與一票常駐班底   的朋友肯定.讓我還是感覺很溫暖.謝謝

网友G:
維修文太給力了,版大想必花了不少時間,但對初學者的我收穫極大,簡直一目瞭然,希望版大能常發維修文讓小弟有拜讀的機會。。。太感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維修文太給力了,版大想必花了不少時間,但對初學者的我收穫極大,簡直一目瞭然,希望版大能常發維修文讓小 ...

謝謝你的回覆與共鳴.還有幫我加分的朋友.讓我的溫暖指數上升中 ^_^

网友H:
鉅細靡遺的維修文,真是太詳細了。
話說這片華碩真的賣很多

网友I:
chiyimonitor大果然真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H:
鉅細靡遺的維修文,真是太詳細了。
話說這片華碩真的賣很多

華碩這一片都快變成國民板了.   感謝你的支持喔~ㄒ一ㄠ\/  ㄕㄤ

楼主:
引用 网友I:
chiyimonitor大果然真功夫

感謝你

网友J:
圖文並茂的維修過程說明,對新手來說非常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圖文並茂的維修過程說明,對新手來說非常受用

謝謝.也期待你的發文喔

网友K:
圖文都非常清楚詳細,讓新手能夠較容易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圖文都非常清楚詳細,讓新手能夠較容易了解

謝謝你的鼓勵.我會再接再厲

网友L:
連針腳都可抬起來休息,真是利害,功力一流。

网友M:
深入淺出的文章, 值得細細品嘗..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連針腳都可抬起來休息,真是利害,功力一流。

謝謝.不把腳抬起來.不曉得哪個元件在裝死

楼主:
引用 网友M:
深入淺出的文章, 值得細細品嘗..

說得真好.值得細細品嘗.謝謝你的讚賞

网友L:
那想請教的是檢查PCR時,那二個P是PCI插槽的第幾孔啊,又如果沒有PCICLK的電壓那要從那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想請教的是檢查PCR時,那二個P是PCI插槽的第幾孔啊,又如果沒有PCICLK的電壓那要從那下手。 ...

能再描述清楚一些嗎.比方說是本帖哪一張圖.又如果沒有PCICLK的電壓.當然要找出電壓的源頭

网友A:
請教 c 大問題~~
1. 時鐘 9LRS954A4GLF 跟您這板的時鐘是否可以通用呢?
2.一般若 P5KPL 系列開機報錯 "new cpu installed in your system" 要往哪查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 c 大問題~~
1. 時鐘 9LRS954A4GLF 跟您這板的時鐘是否可以通用呢?
2.一般若 P5KPL 系列開機報錯 "new  ...

1.我一般都是找同型號更換.除非很確定是通用的.你說的這型號我不確定
2.這是華碩官網的建議.可以試試:
  這應該是BIOS中針對CPU插拔偵測的旗標發生誤判所致。
請嚐試以下方式進行故障排除。若仍無法排除時,代表主機板可能已經受損。請聯絡您的購買處尋求進一步的協助。
1. 參閱使用手冊說明進行Clear CMOS動作。
2. 重新安裝CPU
3. 檢查 CMOS 電池是否有電
4. 檢查CPU是否故障
5. 更新至最新版本之BIOS

网友:
功夫了得,佩服佩服,又學了一課.感恩

网友N:
如何將單支IC腳抬起而不影響周邊其它腳?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何將單支IC腳抬起而不影響周邊其它腳?

方法應該好幾種.用勾  用很尖鑷子夾 用雕刻刀 穿線進去 等. 我是用勾

网友O:
很棒的實例。。。。。收進精華文章。。。

网友P:
c大每次發文都可學到東西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棒的實例。。。。。收進精華文章。。。

感謝你的支持喔.太溫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c大每次發文都可學到東西

大家互相研究.互相進步

网友Q:
恭喜完修,解說詳細的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Q:
恭喜完修,解說詳細的維修文!

感謝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