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 939D自動設定畫面偏右

楼主(2015-05-22):
請教各位前輩
此台螢幕先前故障問題為無畫面,拆機後發現電容被養胖了,更換後即恢復正常
但是才用沒多久就發現按螢幕的AUTO校正功能,畫面無法置中,會偏右
請問這是有異常還是搭配性問題呢?謝謝

自動設定後

自動設定後

RESET後可恢復正常

RESET後可恢復正常

网友:
解析度調看看

楼主:
有試過800*600沒這問題,1440*900 & 1280*1024都會有這問題

网友A:
這台解析度就得設1440*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解析度就得設1440*900

沒錯 這台的最大解析度就是1440*900
若不能開到這麼大,實在是太可惜了

楼主:
難道真的無解了嗎? 拜託強者大爺們給一盞明燈吧 感恩

网友B:
換條 vga 線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條 vga 線試試吧!

哈哈哈 不換還好 換一個發現新問題
這次換DVI的線 換上的時候畫面正常 但是AUTO按了沒反應
沒關係 這不重要 畫面不會跑掉就好
接著重開機之後 畫面一切換到WINDOWS桌面就開始閃爍(一下有畫面一下沒畫面)
拔掉DVI接頭再插回去 畫面就正常了

网友:
顯卡確定沒問題?

楼主:
異常狀況跟著螢幕走
螢幕接到哪台電腦 哪台畫面就會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