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Arduino 做防潮箱致冷片溫、濕度LCD啟動控制

楼主(2015-05-22):
      大家、各位前輩好!這次小弟用所學到的 Arduino 來做防潮箱的致冷晶片自動開啟裝置。
是因為家裡這台防潮箱被同好維修後致冷晶片燒毀,想說更換致冷片就讓它繼續工作,結果不到一個禮拜又燒毀!我看電路有被動過手腳,但又不知道原始電路,憤而之下就想用所學到的 Arduino 搭配一些套件(溫濕度套件、LCD顯示套件)並加上程式碼來判斷啟動或是不啟動的依據,順便把所學到的實際操作一番,目前算是成功了。以下就是我的自學過程,請大家評鑑看看,謝謝。

主角 Arduino pro mini 5V 16MHz (改良版:有加自恢復保險絲)

TIP121(Ic 5A)

致冷片(TEC1  12706 DC 12~14V 最大吃 5A)

洞洞板佈線,左上角是溫濕度感測器 DHT11

參考的書籍

5V 電源(18650 轉 5V)

凌亂的桌面~~~

Arduino 編輯程式碼(用 CH340 上傳)

測試

未上機前可以壓到 5 度

高溫已經 34 度,顯卡散熱片不夠力啊~~~

上電路板測試

驅動風扇的 Relay 有啟動,風扇端電壓有輸出。(驅動 DC12V 風扇對致冷片熱端散熱麒片散熱)

出水珠囉~原始防潮箱的原理是致冷面的鋁片產生低溫凝結空氣中的水分子,水珠
往下低進漏斗內,漏斗底部有海綿,海綿又跟散熱麒片底部緊貼著(烘乾)。

致冷片可以壓到 3 度。

背面「大」風扇~

風扇狂吹了還有 43 ~45 度。

成品

結尾:真正實做才知道小小電路這麼多講究~原本要用 Fritizing 來畫電路圖及 layout,但為了趕時間,想說洞洞板、飛線就了事,那裡知道有十一轉過頭就糊塗了。導致佈線錯誤,害我搞壞一片 Arduino pro mini,而且表面凌亂。這是製作的條件是濕度大於等於 45度就將 Analog pin 輸出推動 5V 繼電器導通致冷片(吃電流 12V 3A)與散熱風扇,同開同關。
      5V 繼電器用 2SC1384 來推沒問題,Rb 電阻用 1K 1/4W 可以達到繼電器線圈飽和電流,本來要用MOS來推,但發現似乎殺機用牛刀了。但遺憾的是螢幕用輸出 DC12V 3A 的變壓器來供致冷片變得「超燙」!!!只好拆開加上桌機CPU風扇一起啟動對本體散熱。

      本來想用桌機電源來當作 12V與 5V 的電源端,但後來發現在沒有限流的情況下讓致冷片飽和,原始的散熱麒片似乎很難將大量的熱排除,有想說用 LM317來並聯做限流,但 LM317 產生的「熱」又是一個問題,後來才想說那就螢幕 DC12V 3A 的變壓器直上....等 CPU 風扇加上去變壓器會涼快一點~謝謝家的觀賞!!

网友A:
讚喔!
大胖就沒基本電學的概念,有點卡關啦!
謝謝分享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喔!
大胖就沒基本電學的概念,有點卡關啦!
謝謝分享的啦!

我最早也是為了 Rb 的限流電阻搞得昏頭轉向,幾乎時間都花在找資料上面,經過這次學習真的學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