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34063_Step-down輸出幾乎等於輸入,ic故障?

楼主(2015-05-22):
我有個行車記錄器的電源故障了(可能)
因為插上車裡的電源沒反應

經驗證,行車記錄器是正常

電源,輸入10.9v,輸出10.xv
其它被動元件隨便量過,好像都正常…
所以…是34063壞掉了?

二極體檔量SS34分別是 0.1Xv 和不通
其它電阻電容也有量過的,應該都是正常的(沒有拆下來量)

想直接換一個,手邊沒有料…周末跑大山買材料去

補充內容 (2015-5-23 11:52 AM):
完修!拆了34063,拆了R2量阻值正常!焊回去R2,焊回去34063,送電,正常開機!

网友A:
第5隻腳的電壓是??

1 2腳阻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5隻腳的電壓是??

1 2腳阻抗是??

1-2 阻抗 1x M ohms
那個Q可能沒壞?

再來送電試試看

================

5-4 電壓為 1.x mV 甚至更低

网友B:
...5-4 電壓為 1.x mV 甚至更低...

R2  沒把檢測電壓傳回到(5)上  / R2 若沒壞 檢查焊接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5-4 電壓為 1.x mV 甚至更低...

R2  沒把檢測電壓傳回到(5)上  / R2 若沒壞 檢查焊接點 ...

R2被壓在34063下面
為了解焊這ic花了半小時

看到了焊點似乎正常,在沒ic的狀態下量4-5,有阻值,而且越來越大
可能是電容與其它元件干擾
還是再開火一次解下來重焊,二個願望,一次完成

网友C:
量4-5時,會對Co充電,可直接量R2兩端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4-5時,會對Co充電,可直接量R2兩端阻值.

我拆了ic,直接量4-5,阻值會越來越大

可能我的手在抖吧 = =
或者是焊點表面不乾淨

好像是第一次在論壇求助完修,感動省了近500元

网友D:
所以34063是好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34063是好的嗎???

是的!

wish老大曾說過,有故障先懷疑週邊,ic不見得會這麼容易壞

我想除非用力灌電進去,不然ic會這樣壞掉的機率也不大

网友E:
咦,零件有壞嗎?看了步驟好像只是解焊回焊之後就好了?
所以這是有假焊的情況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了ic,直接量4-5,阻值會越來越大

可能我的手在抖吧 = =

此現象是正常的,不是你的手在抖所造成的.是因R2與Co迴路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咦,零件有壞嗎?看了步驟好像只是解焊回焊之後就好了?
所以這是有假焊的情況嗎? ...

應該稱為脫焊,拆了回焊,完修
分類上:很軟
對我來說:花二個小時動手,和五天思考

該降壓電路放在車上,陽光可以直射(透過前擋)
之後就要好好藏起來

零件全部沒有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