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cx460 不能開機

楼主(2015-05-23):
用HD或USB關機都會出現這個藍底白字 不能進BIOS
原廠說主板壞, 但是沒貨可換 XXX(才34年而已)
請問各位有什麼建議?

補充內容 (2015-5-26 09:41 AM):
更正 是MSI CX640 NB 一開機LOAD 進 WIN7說會出現錯誤
接DEL 無效 不能進BIOS設定

网友A:
是開機還是關機不能進BIOS?

网友B:
有無曾更換過硬件如CPU等等?

网友:
看你的內容是關機後才出現藍底白字嗎
如果是 可以考慮重裝系統看看 還有你裝的作業系統是XP WIN7 WIN8哪一套
第一點 你可以正常開機進系統嗎 如可以正常開機進系統 可以嘗試更新BIOS
第二點 如果不能開機進系統就藍底白字先處理記憶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開機還是關機不能進BIOS?

是開機時

网友A:
從畫面看來, 應該是還來不及進BIOS就被作業系統攔胡(開機), 也可能是BIOS損毀導致無法進入.

或許就像獅子魚兄所說, BIOS重燒有機會修復.

网友:
您好:有可能是 超級電容 故障!
超級電容 更換完比較好排除是軟體 or 硬體,
有時硬體故障排除後,須將軟體修護 系統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無曾更換過硬件如CPU等等?

沒有

网友:
板主----主機板維修不是這樣檢修的
1.裸板檢查---先確認主板各項功能接頭正常否(如電源--USB介面操作--PS2介面操作--記憶體介面---顯卡介面)---這樣才能判定能否進入BIOS
2.負載檢查---先確認週邊各項功能正常否(如光碟機--硬碟--系統正常否--光碟片---BIOS選項順序---記憶體受損否--採單枝安裝)
3.從畫面顯示---應先作裸板檢查確認.--USB介面操作及PS2介面操作
4.建議板主從維修案列多看....請參考

网友C:
如果這台有超級電容可以依照rrb560925所說先處理
微星筆電開機進入BIOS 微星:按del進入BIOS 如果進不去在還沒開機就先按住DEL再按電源
如果可以進去 先把原有的設定拍照 再恢復原廠設定 再重開機試試看

開機按F8可以進入安全模式嗎 如可以進去不會在藍底白字可以去控制台-裝置管理員看所有裝備是否有驅動
如果有黃色驚嘆號表示裝備沒正確驅動
在電腦出問題前是否有安裝某軟體或升級WIN程式

网友:
看來是可以開機的,所以應該不是超級電容的問題,有可能是BIOS的設定ACHI的問題,可以先進BIO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畫面看來, 應該是還來不及進BIOS就被作業系統攔胡(開機), 也可能是BIOS損毀導致無法進入.

或許就像獅 ...

可是MSI 沒有DOS版的FLASH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這台有超級電容可以依照rrb560925所說先處理
微星筆電開機進入BIOS 微星:按del進入BIOS 如果進不去在還 ...

按del沒用 接F11也沒用

開機按F8 選SAFEMODE 出現一樣的畫面

用USB開機碟也出現一樣的畫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del沒用 接F11也沒用

開機按F8 選SAFEMODE 出現一樣的畫面

你的USB是Windows Boot??
有沒有試過自USB開到DOS或是UEFI SHELL下??
藍底白字應該是已經要開進Windows下才會有的現象.
請依樓上幾位大大的建議, 開到DOS或是SHELL下看看.

官網上有X460, 有CX640, 就是找不到樓主的CX460
如果你的機器是X460, 那MSI是有提供DOS BIOS Update的.
http://www.msi.com/support/nb/X460.html#down-bios

如果原廠沒有提供DOS/SHELL BIOS Update,
那只能找找第三方有沒有人釋出DOS/SHELL工具能做BIOS更新.

另外, 也可以試著換換DRAM, 或是把DIMM拔下, 擦乾淨後重插試看看!

网友:
請看error message : this system is not fully ACPI compliant

進BIOS確認你的硬碟是否為IDE模式

另外進BIOS是按del 嗎????

你可以用光碟機放入win7安裝光碟,重新安裝win7試試!感覺不是硬體故障 !
================

也請修改標題,感覺一些地方有文不對題~內容也請重新更改

网友:
以下是我的猜測:
1.有一天.此筆電的內部CMOS電池剛好到達最低電位.主機板不再有記憶功能
2.此時開機BIOS會回復原廠設定值 BIOS內的IDE(SATA AHCI)設定跑掉.於是開機進windows前.系統偵測到不同模式.於是就跳藍底白字
3.按DEL無做用是因為.......要按F2才有做用
請參考

网友C:
將原本的硬碟拆掉
用XPE的USB隨身碟開機看看
如果可以進去就如同CHIYIMONITOR大大所說
.此時開機BIOS會回復原廠設定值 BIOS內的IDE(SATA AHCI)設定跑掉.於是開機進windows前.系統偵測到不同模式.於是就跳藍底白字
所以故障的問題就是BIOS資料異常可能要請人幫你重燒BIOS

各家廠牌進入BIOS的方法有些不同
主要品牌筆記型電腦 NB 進入 BIOS 的方式
宏碁:按F2進入BIOS
微星:按del進入BIOS
華碩:按F2進入BIOS
聯想:按F2進入BIOS
聯想(沒作業系統的版本):案藍色紐,然後ENTER進入BIOS
HP:按F2進入HP BIOS,按F10進入傳統bios

廠牌 BIOS 開機選單 還原鍵
ASUS F2     ESC       F9
ACER F2     F12    ALT+F10
BENQ         F10
IBM 冷開機按F1  F6 F11
SONY F2     F10
HP F2        F9  F3,F11
聯強     F10
技嘉     F9
建達     ALT+F12
倫飛     F4
DELL F2
FUJITSU F2
TOSHIBA 冷開機時按ESC後按F1    按電源鍵後出現進入BIOS選項時,按 0 開始硬碟還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將原本的硬碟拆掉
用XPE的USB隨身碟開機看看
如果可以進去就如同CHIYIMONITOR大大所說

用XPE的USB隨身碟開機 出現同樣錯誤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XPE的USB隨身碟開機 出現同樣錯誤

如果不裝硬碟不插USB裝置
按DEl可以進入BIOS嗎
開機按CTRL+ALT+DEL可以進去嗎

网友:
您好:
先拔開硬碟,在按BIOS or 用XPE 開機吧!
如 "獅子魚"大大所言進行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裝硬碟不插USB裝置
按DEl可以進入BIOS嗎
開機按CTRL+ALT+DEL可以進去嗎

目前最近狀況
如果不裝硬碟不插USB裝置 按DEl可  BIOS 還是進不去
NB 只會使用HDD開機 其它裝置都不能
按CTRL+ALT+DEL可以重開機 但狀況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最近狀況
如果不裝硬碟不插USB裝置 按DEl可  BIOS 還是進不去
NB 只會使用HDD開機 其它裝置都不能

在不裝硬碟不插USB裝置情況下開機可以看到訊息畫面嗎?
看看有沒有版本或相關資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最近狀況
如果不裝硬碟不插USB裝置 按DEl可  BIOS 還是進不去
NB 只會使用HDD開機 其它裝置都不能

把光碟機也移掉呢??看能不能進入BIOS??
不能進入是停留在什麼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光碟機也移掉呢??看能不能進入BIOS??
不能進入是停留在什麼畫面??

沒有MSI開機的LOGO
沒有按DEL進BIOS SETUP的畫面

不能進入是停留在什麼畫面??
好像只認得HDD的樣子, 找不到開機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MSI開機的LOGO
沒有按DEL進BIOS SETUP的畫面

好像只認得HDD的樣子, 找不到開機碟
請把畫面 POST 出來

网友:
外接USB的鍵盤在按外接鍵盤的DEL看看可不可以進BIOS

网友:
依你敘述,建議送給非msi的專業維修!

如獅子魚版主所述你的鍵盤可能也故障,所以叫你外接 USB鍵盤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