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兩款自製簡易小型焊接工作台.

楼主(2015-05-24):
兩款自製小型簡易焊接工作台.

此款工作台需配合小老虎之類的工具,適合小板子的焊接,目前這台較少用,平常也都是掛在窗戶旁邊.

以下此款是利用市售電工萬用塑膠板,把銅柱鎖在上面,視需要增加銅柱數量以適合板子的面積,
另外也利用長銅柱做固定板子的功能,可以隨時拆卸,使用方便,小型的塑膠板以前20元買的.
這個萬用 PCB焊接平台算是使用在焊接的後半段,如鍍銀線,ok線,多芯線等等有關線的焊接,前面焊接零件的部份沒有做,也不一定會做,本來這個沒打算公佈出來,不是因為什麼秘技自珍之類的,而是因為相機的電池壞了還沒買,現在用手機拍照效果上難拿捏,使用上較麻煩,所以囉,因為是之前臨時拍的兩張照片,因此不足的部份,用解釋的應該沒有困難。

若由以下兩張照片,你能看出端倪的話,那就不必再往下看了,以節省時間。

▽ 照片A:未放PCB的樣子。

▽ 照片B:已放PCB的樣子,目前可放兩種常用的小型萬用PCB規格。

若是這樣還看不出來怎麼做的話,欲知結果,那就請往下繼續看下去,看下去 ... ^____^

其製作與使用方式如下:

1. 先把萬用塑膠板稍為加工一下,把要用銅柱的孔位,再擴大一些,但是不要太大,若是你有螺絲攻牙器的話,可以先鑽孔後再攻牙就可以了。

2. 銅柱的孔位,可以用兩種方式處裡:

    a) 一種是不攻牙,直接將孔位擴大到銅柱的螺絲可以放入就好,在板子底下再鎖上螺帽,就可以了。

    b) 另一種是攻牙,選用與銅柱的螺紋類似規格的專用攻牙螺絲,先將原來的孔位擴大一些再攻牙,在板子底下再鎖上螺帽,就可以了。

    c) 我是到電氣五金行買手動攻牙器,順便把銅柱螺絲給他們看,請他們幫忙找可以搭配的鑽針與攻牙螺絲,以下的尺寸是我以米達尺所測量的結果,若你沒把握的話,請店家幫你搭配可能比較好。

銅柱螺絲直徑:3mm

鑽針直徑:2.6mm

攻牙螺絲直徑:3.2mm

3. 先把空的萬用PCB的螺絲孔擴大一些,讓銅柱的螺絲能放入即可。

4. 照片A:在銅柱右邊的空間焊接零件,高度越低的先焊,焊接的大概順序為:

    a) 1N4148,1N4001~4007,Zener等等先焊接。

    b) 電阻或類似高度的零件。

    c) IC座和其它類似高度的零件。

    d) 0.1uf/50V 的雜訊旁路電容,和其它類似高度的零件。

    e) 高度稍高些的小電解電容,和其它類似高度的零件。

    f) 其它零件。

5. 照片B:已放PCB的樣子,可放兩種常用的萬用PCB規格,若想焊接更大的尺寸,只要在萬用板上多加工一些孔位就可可以了。

因為板子是臨時放的,IC座是未接的,因此反放,只是用於展示PCB與焊接平台的關係,若是實際的話,焊錫面應該是要朝上的,這樣才能焊接,固定用的兩個銅柱你也可以用短一些的,我會用較長的原因是手較好出力,拆卸較方便。

若看了以上的說明, 仍有不明瞭的地方,煩請提出,我再做補充。

网友A:
請問s大,圖一的鐵棒何處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s大,圖一的鐵棒何處買?

我很久沒買那類東西了,當初也不知是從那個東西拆下來的.
你若想買,可以去找賣管子類或者有些五金行有賣雜類的看看?
你又想到要做什麼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s大,圖一的鐵棒何處買?

找用不到的掃瞄器就有了,裏面有兩支非常光亮的金屬棒,應是很好用的材料。

网友:
我自己是使用這款 “迷你魔” mini Vice。

重量大小剛好適合電子、模型這類的精細作業,鋅合金與三層塗漆不生鏽免保養,可以多方向翻轉配合作業,鉗口有溝槽可以夾穩圓柱體或條棒。
焊接小電路板或各型連接器都非常好用,帶出門使用也便利,不用 DIY 買來就能用,缺點是德國貨比較貴(500)但可以用十幾年算起來還是很划算。

网友A:
我找到一隻從某個牌子的拖水桶拆下來的鐵棒(碳鋼材質,因為生銹+磨損,導致不能旋轉脫水),
19公分,正好可以拿來利用。
另一個牌子新品(20.5公分)像這隻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215721132#auc
五金行有賣是最好了,買來當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一隻從某個牌子的拖水桶拆下來的鐵棒(碳鋼材質,因為生銹+磨損,導致不能旋轉脫水),
19公分,正好可 ...

印表機 掃描器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