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2吋面板代用問題

楼主(2015-05-24):
請教下圖這塊廣輝面板故障能用拿塊面板型號代用
畫佳32吋廣輝面板
補充電源板是12V待機的

网友:
AUO T315XW01 V2或V5

网友:
放的下,應該都可以吧,解析度一樣,(僅供參考,不對請版上大大指教,謝謝)

网友:
能改屏線.屏供電.放的下.鎖得上.解析度相同
就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