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沙發椅腳改裝

楼主(2015-05-24):
最近發現沙發怎麼越來越低?索性翻開一看!!
發現椅腳竟然變形了! (沒有拍開始的照片)
變形歪掉的椅腳
只斷裂一支,另三支沒變形
用木材釘一個腳,用螺絲鎖上去
完工,沙發又恢復正常了!!

打完收工,謝謝各位觀賞!!

网友:
椅腳竟然是鐵皮!!恐怕另3隻也撐不久~~

楼主:
另外三支椅腳沒有裂痕,而且鐵的厚度有2mm,應該還可以撐下去吧!!

网友:
ㄟ~~~~~可能的原因是

1.您該減肥了

2.或許去房間大戰比較適當

楼主:
嗯!!二位加起來破150公斤!!該減肥了!
關於第二點,我們沒在沙發大戰過~

网友:
彎裂的椅腳不能電龜伺候嗎?

网友:
底下也可以加裝防摩擦的腳墊,沙發有機會移動的話,比較不會刮到地板

网友:
好奇怪的斷裂點   是只鎖一顆螺絲嗎

楼主(2015-06-23):
有鎖四顆螺絲,斷裂點在椅腳中間彎曲的地方!!

楼主:
小弟沒有專業的″電龜″可以用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