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235HL顯示器 畫面異常

楼主(2015-05-24):
家中的桌電螢幕,畫面會有一個長方形淺灰色的區塊,自行有將其接到其他主機測試過畫面都一樣會有此問題。

有請大家幫忙解決~謝謝!!!

网友:
拆開來看

网友A:
長方形淺灰色的區塊
這樣難以判斷
多拍幾張背景不一樣的圖來瞧瞧
或許有高手能知道
................................................
可以試者屏線先清清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長方形淺灰色的區塊
這樣難以判斷
多拍幾張背景不一樣的圖來瞧瞧

使用純色桌布測試,發現只有紅筆框起來的兩種顏色有此狀況,其他顏色畫面都正常。

网友:
1.輕微: 排線氧化

2.嚴重: pa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