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P+I版型號差異

楼主(2015-05-25):
請問一下各位有經驗的前輩~~

DAC-12M0035 、DAC-12M0033 、 DAC-19M001 的差異

第一個12 跟19 是指提供的電壓為12V 19V嗎?

第二個33、35、01是指版本號?

如果這三張版位置孔都一樣是否可以直接替用?

還是有 33跟35 的瓦數不一樣? 用的螢幕大小不一樣~

12M0033可以替 12M0035

但是DAC-12M0035 不可以代替 DAC-12M0033??

麻煩有經驗的大大是否可以幫我解答一下~~

感謝

网友A:
第一個12 跟19 是指提供的電壓為12V 19V嗎?
這個12/19不是指電壓喔!

第二個33、35、01是指版本號?
33/35/01是板子不同料號

可以拍完整的圖比較好建議!

很多其實都可以替代
差別在燈管 直管 或 L型燈管 還有燈管長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個12 跟19 是指提供的電壓為12V 19V嗎?
這個12/19不是指電壓喔!

感謝您的回覆~

因為不會維修的時候都會直接買P+I版來換~~

那常常會看到DAC的這幾個型號~~

想問問看那個代號是否有解讀方式~~

這樣就不用每次都再問 是否可以通用~~

跟電容的代用方式一樣~~ 16V 1000u 可以代替 10V 1000u 反之不行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