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櫻花熱水器,水龜點火裝置。已銹死

楼主(2015-05-26):
新款ABS與舊水龜哪個好?求救櫻花熱水器有點小火,主火卻
http://bbs.pigoo.com/thread-52170-1-1.html

又使用約一年,現在水龜上方,透過水龜進水,壓力點火。目前已壞掉(生銹,卡死,無法推動微動開關點火)。這東西(機構)有得買嗎??
或是叫什麼名稱??
銹死,之前清過一次。下面就是接水龜

网友:
考克橫桿

先設法把固定微動開關的那塊金屬片拆下來(應該只靠右下角的螺絲固定).
沒生鏽髒汙前應該類似下面這圖, 參考看看.
圖片取自網路

之後再看是哪邊生繡卡住; 如只是水垢或鈣化物作怪, 橫桿輕搖一下就下來了.
如果問題在微動開關固定金屬片上, 那就拿銼刀把多餘干涉的部份磨掉吧.

网友:
1.因水龜膠皮破損又O型環漏水,所以水龜上撞針壓力不足以頂起考克組啟動點火 !

2.生銹卡住 請除銹 !

補充內容 (2015-5-26 03:58 PM):
水龜是順應樓主說法,應該稱水盤較得宜!

网友:
應該稱水盤較得宜,水龜好像怪怪的

网友:
這台機器很老了吧,8年以上就建議不要修了,因為水箱也差不多要掛了,水盤在露天一個賣約450元,要注意頸子尺寸與角度

网友:
我熱水器已換過兩次水盤內的橡皮,薄薄一片,要價50。頂針清潔乾淨,上一些固態潤滑劑。又能用很久了。橡皮最好帶去水電行比對,有兩三種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