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2920Z觸摸板(TOUCH PAD)排阻零件請教

楼主(2015-05-26):
各位大大日安,故障機器與現象敘述如下:
機器型號:ACER ASPIRE 2920Z
故障現象:觸摸板(TOUCH PAD)失效(包含底下的左、右兩個按鍵)(如照片1)

照片1

照片1

經查發現RN16的排阻(如照片2,3),其中1、4腳阻值無窮大(開路)

請教各位大大下列問題:
1、該排阻零件是否為0603封裝的?阻值各別是100歐?
2、由於露天找不到該編號零件,如果小弟直接將1、4腳用飛線連接起來,不知道可不可以?會不會有不良的影響?
3、該零件的拆除與回銲,用電鉻鐵還是用熱風槍比較好?
敬請大大指點,謝謝。

网友:
您好:
1.對岸有此元件,或是去買二手電路板
2.對岸有此元件: "100歐 100R 排阻 單個0603 4P2R 貼片排阻 2排4腳"
3.請儘量照 原設計方式 維修

网友:
找廢板   0402 SIZE 100R 電阻平行焊在開路那一側

楼主:
小弟了解,感謝 rrb560925 和 duncan 大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