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RS-232 to TTL 轉換器

楼主(2015-05-26):
最近再搞STC 的 51 晶片需要在線燒錄,
找了 RS-232 轉 TTL 的電路,

232 TO TTL

232 TO TTL

準備放在 232 的塑膠頭內, 試著比劃了一下 DIP 零件放不進去,
找一些 smt 零件這總該放的下了吧,

sot23 pinout

sot23 pinout

對老人家可是一大挑戰, 但是為了 user 的利益還是拼了,
sot23 8050,8550,0603 電阻,

232 to ttl pcb

232 to ttl pcb

用好也實際燒錄 STC 51 成功,
謝謝收看.

网友A:
手工真好,要是大胖的話,網路上買一支就行了!
ch340g及cp2102可以直插usb!

网友B:
OLDHAN大:
   首先給你拍拍手!! 若你想使用 USB介面(你可能很喜歡RS232)的 STC下載線我可以送你一條,或是 你可以找找手頭上以前手機的傳輸線,或許就可以用了... 有需要可以告知,因為有一次我在回收場拿到幾條這樣的線(USB--> RS232/TTL), 喔對了 以前的 GPS介面給 PDA 用的也是 USB >>US232/TTL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DHAN大:
   首先給你拍拍手!! 若你想使用 USB介面(你可能很喜歡RS232)的 STC下載線我可以送你一條,或是  ...

謝謝你的好意, USB to TTL 的線手上已經買了兩條,
未使用的原因是因為 target 板的電源不能被 Tx Rx 所啟動,
還要特別處理, 這電路的好處是 Tx, Rx 的電源在 Target 的 Vcc 上,
Target 5V, 3.3V 都可以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真好,要是大胖的話,網路上買一支就行了!
ch340g及cp2102可以直插usb! ...

我手上的 USB2TTL 就是 cp2102, 未使用的原因在上一回帖中.

网友:
樓大真的好心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