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T15X15-D01白屏

楼主(2015-05-26):
2015-03-26  2015-05-25  2015-05-25  A035 -

DB90

DB90

請教各位前輩,這台螢幕開機不久會變成白屏,看了前輩的維修案例,覺得DB90最有嫌疑,上網查不到,請問DB90是什麼?
還有其他要注意的嗎?

网友:
1.你先用電錶,測一下電壓或是用手摸摸是否會異常發燙

2.另外依你圖示,一大堆彩色垂直線,這並不是白屏

3.15" LCD現在仍有維修價值嗎? 我倉庫報廢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