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不知名廠牌LED燈泡不亮

楼主(2015-05-26):
不知名廠牌LED燈泡不亮

在AC110V輸入串連1只類似電阻(紅黑宗)已開路,如圖三,PCB上標示F1,換上200歐母的電阻後,
燈泡會亮,但是200歐母的電阻馬上冒煙,請問大大那顆故障零件是什麼?

网友:
它的背面跟兩顆電容底下還有東西

查查功率元件吧 橋整 MOSFET

网友:
看燈泡的功率,再依功率換算回電流,應該可以換算出大約的電阻值。200歐?好像有點大。

网友:
那作用可能有類似保險司  拆下零件底下代號可能是F

网友:
那顆有如FUSE的功能,會短路燒燬應該有零件掛點了,雄爸可能有辦法。

网友:
電阻旁邊的電容器量量看有沒有短路

网友:
如果有求知心的話,元件一個一個換掉就知道受那一個元件影響而損壞了。

如果要我猜,我猜是電容老化了。。。。。

再要我猜的話,紅色那個先換掉看看。

楼主:
各電解電容、麥拉電容、橋式整流已測過,OK
P=V*I
8W=110V*I
I=0.072A
使用1/2W電阻當保險絲
P=I*I*R
0.5W>0.072A*0.072A*R
R<95歐姆
選用1/2W  20歐姆電阻當保險絲
P=I*I*R=0.072A*0.072A*20=0.1W<0.5W
當負載異常時
0.5W< I*I*20
I>0.16A 則1/2W 20歐姆電阻耗電超過0.5W,會燒毀斷路,達到保險絲的功能。
第一次看到用電阻當保險絲,紅黑棕=200歐姆,反向看棕黑紅=1K歐姆,兩種電阻裝上去上電後馬上冒煙。
不知廠商為何不標示正確阻值,頗有心機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指導
已測試2小時,修復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電解電容、麥拉電容、橋式整流已測過,OK
P=V*I
8W=110V*I

用電安全提醒一下  金屬皮膜電阻 有燃燒的可能性

保險絲電阻 應選用 不可燃類電阻

http://www.liket.com.tw/mana_php/prod/file/電阻式保險絲.pdf

http://www.token.com.tw/big5/pdf/resistor/b5_fusible_resistor_frn.pdf

http://www.yeso.com.tw/pdf-c/16.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電安全提醒一下  金屬皮膜電阻 有燃燒的可能性

請問D大:原廠使用這棵是否為金屬皮膜電阻?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電安全提醒一下  金屬皮膜電阻 有燃燒的可能性

請問D大:這棵是否為金屬皮膜電阻?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D大:原廠使用這棵是否為金屬皮膜電阻?謝謝!

只能猜測非一般金屬皮膜電阻  廠商應該有選料過

高溫融斷表徵跟金屬皮膜電阻因高溫融斷炭化程度不太一樣

可以跟一般比較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204&highlight=%E9%98%BB%E5%80%BC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33&highlight=%E9%98%BB%E5%80%BC

------------------------------------------------------------------------------------------------------
一般電路在大電流下操作 或 有保險絲作用  有高溫致燃可能性 都會特別選用電阻
其外觀顏色有別  不是一般金屬皮膜的顏色(?? 不知怎樣稱呼這個顏色)  或 精密金屬皮膜的顏色(藍)

粉紅 灰 綠 當本體顏色比較常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691&highlight=%E9%98%BB%E5%80%BC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087&highlight=%E9%98%BB%E5%80%BC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607&highlight=%E9%98%BB%E5%80%BC

當高溫融斷開路 可以看看其外觀表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D大:這棵是否為金屬皮膜電阻?謝謝!

這個無法精準判斷 只能從外觀猜測

參考
http://blog.xuite.net/et5711/twb ... 元件之1---電阻

舊式炭素電阻 比較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無法精準判斷 只能從外觀猜測

參考

D大對於電子材料了解的領域非常專業,小弟非常配服,感謝指導!

那種保險絲電阻在一般電子材料行很難買到

网友B:
那個很像不是色碼電阻餒!!因為色碼應該有四條阿,3條個十10的次方,還有最後一條誤差色條才對阿!!
會不會是電感!請查明...

楼主:
請問電感有3條色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很像不是色碼電阻餒!!因為色碼應該有四條阿,3條個十10的次方,還有最後一條誤差色條才對阿!!
會不會是電 ...

色碼電阻也有三條的喔!

三條色帶即代表其歐姆值,誤差一律為 20%。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電感有3條色碼?

根據算出來的結果,我覺得原來的那個零件,應該比較可能是 "200" mA 的電阻式保險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D大:這棵是否為金屬皮膜電阻?謝謝!

應該是碳精電阻

http://blog.xuite.net/jacky_audi ... 3%E6%9D%B1%E8%A5%BF,%E8%B3%BA%E9%BB%9E%E5%A5%B6%E7%B2%89%E9%8C%A2+---%E7%A2%B3%E7%B2%BE%E9%9B%BB%E9%98%BB

http://www.100y.com.tw/viewmat3.asp?mat3=30AT

网友:
保險電阻的特性及燒斷時機,與一般電阻瓦數或單純保險絲計算方式不同,請參看產商資料第3及4頁.
http://www.token.com.tw/big5/pdf ... le_resistor_frn.pdf

网友:
那只是電阻形狀的保險絲拉....可能1.2A(棕黑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