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37AV 600G 電源版 輸出異常

楼主(2015-05-26):
toshiba 37AV 600G  電源版 輸出異常
是要把電容都換嗎?

网友:
又出問題了喔
ˊ這一次是不是連聲音都沒有了???
待機電壓有出來嗎??

楼主:
沒錯 這次是連聲音都沒有了 有量電源板的電壓都不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 這次是連聲音都沒有了 有量電源板的電壓都不夠

查光耦合 查回授   查高壓直流 查PWM IC VCC

楼主:
剛有量一下 開機時  輸出24 V只有2.1V    12V的1.1V  待機時都是0V這是正常的嗎?

网友:
先確定有無400V如有就往12/24震盪迴路查
如沒有的話查400V檢知震盪迴路

就這樣 點到這  至於怎麼查    去找資料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有量一下 開機時  輸出24 V只有2.1V    12V的1.1V  待機時都是0V這是正常的嗎?

你只要點回覆
回文這樣就會自動送訊息給對方
這樣就不用在私訊一次了
..............................................
待機時都是0V這是正常的嗎?                           (對這是正常的)
開機時  輸出24 V只有2.1V    12V的1.1V           (這樣不正常)
看起來有起動但電壓沒有到位                     說實在我也不太懂
檢查 光藕 TL431 快速二極體  只能這樣建議

网友A:
看來你不是很了解
要點回複對方才知道你在回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你不是很了解
要點回複對方才知道你在回他

這個嗎?

网友:
沒錯就是這樣

楼主:
把電源板的電容換掉後  目前測試是正常的   不知道可以撐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