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Q42(sq4242)畫面異常查修方向請教?

楼主(2015-05-26):
自家的電視不聽話了,畫面異常如圖,請教是否是傳說中的Gamma ic問題?或請教查修方向?感謝~
明天著手來查修

网友:
色偏~你量一下電壓就知道了

网友:
不會修偷看答案n_071|

楼主:
已修復了,真的是as15出錯~因工作忙沒空花太多時間,直接用手摸ic後巨燙....換了就ok^^
謝謝2位大大的回覆n_148|

待換上as15

ok了

网友:
AS15好像很容易壞。

恭喜完修,學習了。

网友:
恭喜修復 ...好像 友達的T-CON一般都是壞 AS-15系列..也就換晶片IC後都正常

网友:
可不可以問一個笨問題~~為啥AS15老壞?

是因為過熱還是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