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F-L128MS微電腦控制電扇維修(已完修)

楼主(2015-05-27):
幫朋友修電扇,故障現象為按鍵無任何反應,經測試檢查確認是風扇控制IC(CP8110)損壞,但這種IC並非通用型的數位或類比IC,不僅電子材料行沒得買,家電經銷商也無此零件單獨販售,只得買整片電路板更換維修!

附件為CP8110相關資料,此電扇的電路幾乎跟範例應用電路一致,因此不再贅述。

219.19 KB, 下載次數: 276

楼主:
感謝專炸元件提醒!不僅檔案大小有限制,像素也要調整至640*640以內,
補上照片,左邊為新購的電路板,電路架構大致相同,但LAYOUT跟部分零件有調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不遵守版規不放照片,明明圖檔(jpg)小於4MB ,就是出現"檔案類型限制無法上傳那麼大的附件"! ...

你有縮圖嗎

要縮到  640*640 以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縮圖嗎

要縮到  640*640 以下喔

謝謝告知,我再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專炸元件提醒!不僅檔案大小有限制,像素也要調整至640*640以內,
補上照片,左邊為新購的電路板,電路 ...

圖片格式大小限制200K, 尺寸限制800*600
資料檔案大小限制4M.

請參閱共同版規第四點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片格式大小限制200K, 尺寸限制800*600
資料檔案大小限制4M.

感謝費神告知!
貼圖失敗時,顯示檔案大小之限制為4M,並無其他提示,因此才會一直撞牆
另外試圖在"常見問題"第14樓的貼圖部分找出相關細節,沒想到卻是在共同版規

网友C:
阿共淘寶網有在賣,但運費有點譲人,有朋友在那邊.可用信封寄,應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共淘寶網有在賣,但運費有點譲人,有朋友在那邊.可用信封寄,應可

感謝您的通知
我只在露天找過,是有一位賣家,但電子零件一般很少只賣一個,算算不見得多省
所以就請熟識的panasonic家電經銷商訂購電路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