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居家用電安全

楼主(2015-05-26):
各位版友好,最近瘋狂下雨
讓我有點擔心我們家放在陽台的洗衣機 + 放在頂樓露天的加壓馬達
畢竟這個房價高漲的時代,我想普通小市民這一生的積蓄貸款就只能買那麼一間sweet home吧
之前搬進來的時候,已經考慮這是20多年老公寓,所以請人家室內線路抽掉換成2.0的線,同時裝潢的電器櫃拉一個單迴路。

不過那時候忘記請師傅幫我們看一下,整理一下"布雷家"
而且忘記跟師父說我們的加壓馬達是放在室外曬太陽淋雨的,是否有必要加裝漏電斷路器?
最近想到,只好自己試試看,但是基於安全考量,先請版友幫我看看是否可行?感謝大家

------前文廢話結束,正文開始-------------
我們家的控制箱配置長這樣,線弄得很亂,因為前屋主有些木工裝潢已經訂死,裡面的白扁線就沒有辦法換
師傅只有幫我把牆壁內的線抽換掉,並且多做一個3.5絞線的單迴路(本來要5.5,但是線拉不過去)
醜醜的貼紙是我自己貼的,怕忘記什麼NFB是控制什麼。大致上就冷氣、冷氣、電器櫃、所有插座、所有電燈(含釘死木工用到的白扁線)

請問大家這樣的想法對嗎?
1.先關閉50A的總電源,這樣後面breaker來自這裡的電就沒了,換東西比較安全。

2.為了避免漏在室外的線+加壓機久了風吹雨大,所以我在室外插座的後面(B處,多串接一個漏電斷路器,再由漏電斷路器連到頂樓的馬達就行了?那我們家後續的線路長這樣http://114.35.77.18/ELB.jpg

3.那這樣室外插座如果使用電器增加負載,會影響後面ELB的運作嗎?(例如戶外插座一使用電器,ELB就跳掉,加壓馬達跟著就不動)

拉進來的線

拉進來的線

配電箱

配電箱

网友:
直接把加壓馬達和所有插座的NFB換成漏電斷路器
新型的有接地故障、過負載及短路保護

网友A:
記的.....
NFB作為短路及過載的跳脫開關
而ELB並無上兩项保護功能  , 它只在線路有漏電時才跳脫
所以NFB還是需要保留,而板主說的ELB接在NFB的二次側做法沒錯

或者:
更換插座為含有漏電斷路器的插座

直接插上-附有漏電斷路器的插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包裝盒上面有註明

電安牌漏電斷路器
過附載 短路保護間用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 介紹的那個漏電斷路器
包裝盒上面有註明

雄爸:

40年屋齡,沒接地線,
請問如何接漏電斷路器?,
才正確,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的.....
NFB作為短路及過載的跳脫開關
而ELB並無上兩项保護功能  , 它只在線路有漏電時才跳脫

謝謝您的提供,有插座+漏電感覺很方便,也不用額外拉一個便當盒,現有的面板也可以沿用。
不過單價不斐,看到插座+漏電做再一起的面板,差不多要600-1000左右。

不過有個小小疑問,如果那種黑色的ELB 可以向NFB跳掉扳起來的,感應電流多半是30mA
但是這種插座的,好像差不多5mA就會觸發,不曉得這樣的考量在哪裡呢?
(30mA我印象是因為人體最大能承受的就是30,所以設計30保障生命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雄爸:

40年屋齡,沒接地線,

這種漏電斷路器不用接地
用法只要白線接到中線的接地片上,上端接電源,下面接負載
負載端有兩點,有分火.N相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漏電斷路器不用接地
用法只要白線接到中線的接地片上,上端接電源,下面接負載
負載端有兩點,有分火.N ...

相關的主題想一起詢問
請教一下:
1.50A底下的電源端,要怎麼把5.5的端子4條弄在一起?買22的R型端子用虎鉗去壓嗎?
(或是目前這樣只有6P,另外2P是從NFB上方跨接的,也還好)

2.負載端理論上應該只能有一條線,這樣鎖起來是最平穩,接觸面積最多的。
可是一般家庭好像負載端都會有機會接兩條線,像我圖中底下有5.5絞線+3.5絞線
這樣應該怎麼安裝才安全?(兩條都做端子,然後背對背鎖在上面嗎?)

對於配電盤的壓接疑問

對於配電盤的壓接疑問

网友E:
1.兩顆冷氣NFB分別去接50A主開關,再重客廳冷氣分兩條給廚房.冰箱.
後面的1P也重主臥的分過去
2.看個人,正常單心線水電不會用端子
3.分別做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兩顆冷氣NFB分別去接50A主開關,再重客廳冷氣分兩條給廚房.冰箱.
後面的1P也重主臥的分過去
2.看個人,正常 ...

非常謝謝熱心的亦非,我們目前好像就是這樣接的
50A底下分出來的6條5.5,給2個冷氣4條,1個給全家插座,1個給廚房電器櫃
剩下全家的電燈+門口木工裝潢後來加裝的燈,就是從冷氣NFB上方再跨接出去。
這樣應該安全上沒有問題吧?

這一次更換NFB ELCB的過程中,想說順便把線整理一下
但是發現兩條1988的1.6舊線(1條橘色、1條白色),有點納悶,線都重拉了,應該都是2.0 2015的線才對
我索性把白色的拔掉,那應該會有一個迴路斷掉,但是我全家的燈和插座都開了,找不到受影響的地方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不要接他了?

對於舊電線的疑問

對於舊電線的疑問

网友E:
1.OK
2.舊線查看是不是電鈴的線
白色和橘色的接去那

現在正規配線會把插座的換成漏電過載保護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E:
1.OK
2.舊線查看是不是電鈴的線
白色和橘色的接去那

謝謝提供一個好的idea
我全家的燈和插座燈測試過了,圖片中那條1988的白色線拔掉之後,家裡好像完全沒影響,但是我漏了電鈴,回去家裡再試看看,謝謝亦菲大的熱心^^

白色的我知道是新拉的2.0單芯線,應該是和新拉的全插座火線搭配;或是和新拉的全電燈火線搭配。
所以我直覺這條白色的應該要接到N線銅牌那,結果不曉得為什麼當初師父要給我接到這條橘色線上?
(不過這樣我的全插座 或是全電燈  不就是有一個少了中性線 嗎?但插座和電燈確定都正常運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提供一個好的idea
我全家的燈和插座燈測試過了,圖片中那條1988的白色線拔掉之後,家裡好像完全沒影 ...

插座.電燈會直接拉去接銅片
中線很重要,斷掉有可能電燈.電器會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E:
1.OK
2.舊線查看是不是電鈴的線
白色和橘色的接去那

亦菲大果然厲害
我回家拆開電鈴一看,有一條被我拔掉的紅線和白線的確是電鈴用的。

所以就只剩一個問題
為什麼新拉的線路有四條線 紅白(控制所有電燈) 黑白(控制所有插座)
為什麼其中一個白,跑去接一條橘線,而不是接在銅排上。

但是這條橘線我拉了一下拉不動,前屋主可能是投資客,這些它額外拉的線路都沒有埋管
直接就是用水泥封起來,導致我拉不動,可惜我沒有換電線之前的照片,不曉得這條橘線本來接在哪裡 : (
但為了我們新買房子的安全,還是希望了解透徹~~希望大家再給我一點意見
假設本來橘線就接在銅排上,那新拉的白線大可直接就接銅排就好,為何要相連,十分納悶。

另外我嘗試用2.0藍色的R型端子,配合一支便宜的壓線鉗試試,但壓起來感覺沒有很密合,剩餘空氣空間很大,這樣接觸面積不如用勾的?
還是這種2.0的R型端子,一次必須要壓兩條線?(我是看剩下的空間推估的)

2.0壓起來好像怪怪的

2.0壓起來好像怪怪的

网友E:
那橘線接去那
有比較清潔的圖片

有一條被我拔掉的紅線和白線的確是電鈴用的---紅線因該是橘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亦菲大果然厲害
我回家拆開電鈴一看,有一條被我拔掉的紅線和白線的確是電鈴用的。

2.0壓接完加焊錫,或用電工鉗壓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橘線接去那
有比較清潔的圖片

謝謝亦菲大超級熱心,我馬上又拍了一張照片,希望能提供更多資訊,或是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檢查

网友E:
去拆電鈴的開關判斷線是什麼顏色

橘線對接的百線接去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拆電鈴的開關判斷線是什麼顏色

橘線對接的百線接去那

電鈴我用三用電表量過了,的確是這兩條目前拔掉的紅白線。

我詢問師傅,師父說橘色那條因為被埋在牆壁裡面沒有辦法更換
所以這條白色接橘色當作控制線。
他說只要家裡的電器 插座   目前都有可以正常運作就好,叫我不可以把白色和橘色拆開,然後把白色接到銅排那,不是所有白色線都是接到銅排。

我有點聽不懂,為何配電箱裡會有控制線?
不過因為牆壁卡了一條橘色線,所以我想狀況可能有點特別
但就像師父說的,如果接錯送電就會馬上出錯了,如果目前沒問題,就是接線OK的。

网友E:
舊式房子開關箱都一定有電鈴的線
白色接橘色這路可照輕楚的圖片嗎
比較好切認

開關箱附近有抽水馬達嗎?
有可能是水塔的控制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舊式房子開關箱都一定有電鈴的線
白色接橘色這路可照輕楚的圖片嗎
比較好切認

嗯嗯 基本上電鈴已經排除,我有去外面拆電鈴看,就只有紅線通配電箱的紅線;控制線咖啡色通配電箱的白線。

橘色的線我盡力拍只能到這樣,順便附上整個門口的樣子
那因為橘線被水泥埋住,外面有還有木工的裝潢擋住,也看不到裡面的接線了
只能盡力這樣~

抽水馬達倒是沒有,它是一黑一白接在陽台外面的插座並聯出去的。

門口樣子

門口樣子

橘線下去就被埋住了

橘線下去就被埋住了

网友:
那2條紅線一條是電鈴那另外一條控制那裡的
就可猜出(同一個管路)

网友E:
白色接橘色這條白線是和電燈同一個水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色接橘色這條白線是和電燈同一個水管嗎?

是的,圖中橘色右邊那條紅色就是玄關電燈的火線,但是這條紅色的在木工裝潢後面應該有接別的白扁線,因為我玄關電燈開關盒打開,並沒有看到紅色的線,只有黑色的火線。而這條黑色的火線用電表量和配電箱裡玄關紅色的火線是有相通。

目前資訊只能知道這邊,可能因為被水泥遮住和木工遮住,所以看起來應該是無法了解了。
anyway,目前都有正常運作,所以就讓他接著囉,謝謝亦菲大的熱心,真的很感謝妳願意回覆我這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兩顆冷氣NFB分別去接50A主開關,再重客廳冷氣分兩條給廚房.冰箱.
後面的1P也重主臥的分過去
2.看個人,正常 ...

喔 對了 因為這些無熔絲也都是1988年份的,雖然無法重新整理線讓它看起來都有90度整齊
但至少無熔絲開關可以更換掉,並加上漏電斷路器。我有買專門的壓線鉗,一支700多塊,不過最大只能壓到8mm,有一種最新的六角的,看起來很讚,可惜1800實在花不下去,畢竟不是電工天天有在用。

我本來希望50A出來的負載側,目前只有6P,直接換掉改8P就不用跨接,但是沒有這麼大的壓線鉗。
所以我打算這樣做,施工前再確認一下是否觀念有誤,免得有安全疑慮
1.把50A無熔絲關掉,把50A台電進來的火線拆掉(拆掉離開鎖的螺絲時,會有火花或危險嗎?),並包絕緣。
2.50A出來的6P合壓線串因為壓線鉗不夠大無法更換,只能保留。
3.其餘線材都做R型端子頭,並把電源側 負載側的線分邊整理好。
4.台電火線包絕緣之後,應該就沒什麼安全問題了,對吧?

謝謝您耐心給我指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喔 對了 因為這些無熔絲也都是1988年份的,雖然無法重新整理線讓它看起來都有90度整齊
但至少無熔絲開關 ...

K大

觀念是否有誤,沒有人會清楚,不過確定有安全疑慮,你沒發覺多數網友(不論有無經驗)禁聲(牽涉生命安全)(捨易取難)。
電工基礎也不是三言兩語就說完了。

警告:以下言論不代表本人立場,如造成生命財產安全,概與本人無關。如堅持,沒保固自行承擔
1.NFB切掉負载端自然無電,依程序再確認用儀表量測NFB負载端有無電壓(正常台電端表頭還有一組NFB(供換錶頭),除老式設計無),台電端如NFB已切斷何須在拆線?拆線過程就屬於活線作業,不管有無火花,危險度極高(除NFB已關閉後端(負载端),才是無電作業,有可能前端(供電端感電)足以致命)
2.依規定每個端子最多二條(安全),壓接要看環境設備,還想壓8條。
3.要壓接或直接接線(自行決定),線路整理好本就應該
4.火線包絕緣就沒安全問題,不對,不然怎會有漏水,漏電這名詞,(不過看不懂你的用語)
最後程序問題,所有線路功能作業你是否了解,是否好壞重接一經復電便知分曉。

楼主:
引用 网友F:
K大

觀念是否有誤,沒有人會清楚,不過確定有安全疑慮,你沒發覺多數網友(不論有無經驗)禁聲(牽涉生命安 ...

嗯,這樣想想討論的確不恰當,畢竟它有安全性的疑慮。
謝謝w大的提醒。

我本來也是想找台電到我們家的NFB,關掉之後,我們家也比較好施工
但是因為老舊公寓沒有任何標示,根本看不出來哪個NFB是控制哪家的
所以這也是我比較擔心的點。

台電進來我們家就只有三條線,兩條火線,一條N線
這兩條火線接在50A 2P的開關上,然後分散到底下20A 15A等共8P個NFB。
之前是打算一次拆掉一條台電的火線(圖中 1 處),然後套上一個塑膠管,並用絕緣膠帶暫時包一下
目的是台電火線拆掉後不會不小心碰到,這樣底下其他零件應該就是完全無電作業了。
不過擔心台電的線拆開螺絲時,擔心磨擦會有火花,或是危險
這部分可能還是要請執照水電幫我處理。
謝謝您的提醒和關心:)

P.S附圖中的2,是我原本8P的意思,不過如果按照標準,是說一個端子只能壓接2條嗎?
那像圖中這樣的做法也是錯的?應該改個這樣嗎?1P有2個端子,兩個端子背對被,每個端子底下2條線,這樣1P底下就有4條線;2P共8條。

8P示意圖

8P示意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這樣想想討論的確不恰當,畢竟它有安全性的疑慮。
謝謝w大的提醒。

如果要了解原理,可以介紹給你知。
很單純的樹與根原理,幹永遠最粗(罵人也是很粗魯的),旁枝末葉永遠最細(文謅謅很搖擺)
單線圖雖易理解(PO),複線圖更了解其細部
如圖
一對三,每個接點不超過二條,相對NFB前線徑須大於後方NFB,容量不低於後方線徑總和與NFB
依此類推,你認為會接點超過三條嗎(看的懂嗎,不是用壓接的算)
當然配電盤用銅排是最好需規劃。
沒有教你怎麼接,只能告訴你原理。
如過有心想求知,如同時負载加载後,單一多接方式(),去用溫度計測溫(非接觸式儀器)你就會知道原因。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這樣想想討論的確不恰當,畢竟它有安全性的疑慮。
謝謝w大的提醒。

活電作業非常危險,即使有執照專業者也可能凸槌,非常不建議碰觸這部分,公寓大都沒設表前表後開關,入戶線只能在活電作業,法規規定22平方以上入戶線才須設表後開關,20幾年前住老公寓時曾自己換過主開關,當時真是心驚膽跳。

多條電線壓在同一端子上,只要端子規格選擇適當是沒問題的,但線數一多端子就很大顆,壓接工具可能不是DIY族常備的,有時甚至還需要油壓式才壓得牢。

一個螺絲端子只能鎖兩條線應該是指裸線未壓端子,多線一起壓接應該不再此限,同一接點也可以兩個端子同時鎖緊固定,只是端子必須以背對背方式固定。

主開關關掉之後已切離負載,入戶線雖然還帶電但已無電流,拆離螺絲端子時是不會有火花,但要注意的不僅是觸電或兩火線相碰,倒是使用螺絲起子旋鬆螺絲時會不會碰觸到開關箱金屬部分(此時整枝螺絲起子金屬部分是帶電的),以及拆離入戶線時因彈跳讓火線碰觸到開關箱,若因瞬間熔接拔不掉.......那就非常恐怖了,這部分要特別小心。

從圖上看來主開關頗新用料也不錯,是否只修改主開關之後的配置,這樣不必活電作業比較安全。

還有個辦法可以避免活電作業,就是先向台電申請電表拆封,以拔除電表方式來當作切離表後開關,施工完畢之後裝回電表再申請鉛封,圓形單三電表都有底座,電表與底座採彈片式接合,拆裝電表不必動到電線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這樣想想討論的確不恰當,畢竟它有安全性的疑慮。
謝謝w大的提醒。

標準是標準   實際是實際  能照著標準來就照著標準來
照裡來說用匯流排來分電比較好   但是估價單一開   大家只好用B計畫了

想裝個漏電過載保護器  裝在最後面 離馬達最近就好  前面沒有必要動

另外外面那條線 被覆體不該是PVC  那條線最根本 應該是換掉  或是配管   而不是在前面加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活電作業非常危險,即使有執照專業者也可能凸槌,非常不建議碰觸這部分,公寓大都沒設表前表後開關,入戶 ...

謝謝y大的講解,讓我對於家庭電力的觀念又更清楚了,而且很多實例很詳細,真的不是想像那麼簡單。
螺絲起子的確有點危險(所以我看有些電工整隻都包絕緣膠帶,只有露出頭的部分)。

上面的圖是網路抓的,我也很希望我家的配電箱是那麼整齊Orz...
下面這個圖是我家的,線都很亂,主要是NFB和連接線也都老舊(1988,有滴過咖啡色的油?很少量),部分絞線直接鎖上沒有壓接,然後水性銅排上面有個沒在用螺絲有燒毀過的痕跡只剩半顆,這是我們擔心的點,不曉得前屋主曾經哪裡接不好?
但是搬家進來我們已請專業電工全戶電線抽換,因此才想說既然電線都換了,NFB和連接線應該也要換,比較全面。

1.那假如50A那個入戶線不要動(要也會請電工),同時弄個吸管套住入戶線連接NFB的部分,避免誤觸
然後50A底下出來的電源線重新做過,附載線的接頭重新做過,這樣應該安全比較沒有問題了吧?

2.請教一個觀念,如果入戶線的水線拆掉並確實絕緣隔離,那這樣入戶線的火線不小心碰到開關箱仍會有問題嗎?(沒有要更換的意思,看了您舉的實例也不敢換了,只是好奇觀念)

3.如果50A切掉,以下電源側的線可以換,我會想要重新換過,把線拉長拉整齊,但是我手邊只有5.5的工具。
請教a b方案哪個好
a.保留本來50A 2P底下,各有一條合壓線串(3條5.5合併),最省事但是線太短也很舊,線拉個很剛好,無法整理90,只能繞著NFB邊緣繞。
b.50A 2P底下,一個接頭各接2個5.5端子背對背,然後把它分別連到2台冷氣20A的NFB,再從冷氣的NFB一樣的手法,一個接點背對背2個端子,跨接到另外剩下的NFB上面。

好亂的配電箱

好亂的配電箱

网友:
主NFB盡量不要動
要換盡量找合格的水電來換
不然就拆下電錶,要先去台電申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y大的講解,讓我對於家庭電力的觀念又更清楚了,而且很多實例很詳細,真的不是想像那麼簡單。
螺絲起 ...

喔!誤會了,以為那是您家的總開關。

1. 如果主開關沒有要更換就不必管入戶線接頭部分,原本不是也有纏繞絕緣膠帶?端子絕緣套管通常是在壓接前就要套入電線,端子如果大一點事後應該套不進去,或是套進去了但太鬆。

2. 不要冒著個險.....開關箱體除了跟中性線(水線)相通之外,也有可能跟鋼筋相接以達到接地效果,中性線在台電系統端也是有接地的(至少鄰居的中性線還接著地),所以自己的中性線浮接不能保證箱體沒接地。
而且鬆開中性線要非常謹慎,必須在主開關關閉狀態下才能鬆開中性線,要不然很可能導致部分家電燒毀,即使關閉主開關狀態下拆開中性線,萬一忘記鎖回就開主開關......還是有危險性,中性線雖然不帶電壓卻是110V的基準,送電狀態下中性線開路會造成災禍,這也是中性線不過NFB的原因,中性線導電確實性要求遠高於火線。

3. 靠兩條5.5平方再"趴"到其他NFB不是很圓滿(不管是a,b),因為這段線電流大於5.5平方的規格,實際使用上可能沒問題,因為開關箱內空間比較大,散熱條件遠高於暗管內。
一般 diy 等級壓著鉗到14平方的應該很容易買到也不貴,14平方端子也不難買,若可以的話同時壓個3條5.5平方,冷氣兩迴路各用一條,其他1P兩迴路共用一條,最好當然是壓4條,每回路都是獨立一條。

网友:
銅線直接鎖  裸端子用電火布包   中性線匯流排是歪的
這種作法我只在工地和預售屋看過
貪圖方便   反正這兩個地方用完就拆了

居家
建議 配電箱 請人重規劃
在加個幾路備用的配個15A的NFB就好 也方便把ELCB加入我家當初重配電時 就留了兩路 現在接吃重電的 就從那邊直接拉了   的確用的時候不多  要用時才知道很重要

自己重做也是可以     先去搜尋看看人家配電箱是怎麼做的吧   看著圖片至少有個大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喔!誤會了,以為那是您家的總開關。

1. 如果主開關沒有要更換就不必管入戶線接頭部分,原本不是也有纏 ...

感謝!主開關我一定會注意安全不要去動到,也一定會在關閉總開關下,才去換銅排。

另外文末提到的,50A底下最好可以壓4P*2,不然的話就是3P*2
3P*2應該就是我目前配電箱現狀,也是方案a的狀況(只是圖中看起來第3條被遮住了),只是線比較舊也比較短。
如圖,我總共需要8P,如果3P*2+趴2條過去的方案會比2P*2+趴4條過去的方案好,那我可能就會留用目前的3P*2,畢竟我手上只有5.5的工具,最多只能壓5.5的2條讓他背對背形成2P。

Anyway,很謝謝版上很多熱心的前輩給我建議指教,也很不厭其煩的很詳細跟我說明
真心感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主開關我一定會注意安全不要去動到,也一定會在關閉總開關下,才去換銅排。

另外文末提到的,50A底 ...

現況三條線一起壓當然比兩條線好,長度只要夠用走線是否整齊倒是比較沒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活電作業非常危險,即使有執照專業者也可能凸槌,非常不建議碰觸這部分,公寓大都沒設表前表後開關,入戶 ...

今天特別早一點下班,四點多回家打算來整理配電箱
特別感謝版上各位熱心的前輩,讓我能多注意安全
50A開關關掉後,螺絲起子也都弄絕緣
就開始重新調整線的位置;並把4孔銅排,改成8孔;把本來沒有上端子的地方全部都上新買的R型端子;
還有之前許多N相線是附身上絞線身上也就全部拆開,一條線一個端子

但是因為50A出來的線太短,也不會做串接端子,所以作罷
其他火線和N線就儘量調整整理,不過因為本來的線實在太短了,真的很有限,只好把20A 15A位置對調
不然就是新作的線(右上角的N線)太長,我又不敢剪掉,怕以後要是調整太短就冏了,所以只好S型用束帶堆積在右上角

最後天色漸漸黑了,就電表量一下火線 N線確定沒有短路,就上電了,還好一切都正常,扳上去的時候很緊張

改天找一天非上班時間,白天長一點,再把ELB裝上去,目前電燈 電鈴 還有玄關一個多做的燈,這三個就暫時背對背住在一起
單純跟大家分享今天努力的一部分,弄完之後,覺得電工好辛苦啊!!http://114.35.77.18/day1.jpg
看起來只是整理東西,花了我快3小時還沒弄好(有興趣和專業的差別=.= ),站好久好累

今天努力的一部份

今天努力的一部份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特別早一點下班,四點多回家打算來整理配電箱
特別感謝版上各位熱心的前輩,讓我能多注意安全
50A開 ...

實際使用時, 調配一下負載電流, 讓它盡量平均加在總開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實際使用時, 調配一下負載電流, 讓它盡量平均加在總開關上!

今天想辦法去借了一支可以壓4條合一的鉗子(4條5.5用22mm)
也調整N相的位置,但是很多冷氣的線或裝潢的線留得很短實在很無奈
總之這個心上石頭,總算告一段落了,感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想辦法去借了一支可以壓4條合一的鉗子(4條5.5用22mm)
也調整N相的位置,但是很多冷氣的線或裝潢的線 ...

不錯了啦,能整線整齊當然是最好,線長不足狀況下就不要強求,導電性能沒問題比較重要,若是為了整線漂亮而接續加長電線反而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