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關式電源發出異音的來源

楼主(2015-05-27):
常常在維修開關式電源時,會聽到比正常時還要大聲的異音,究竟產生這些異音的元件有哪些?又如何使用儀表作檢測?請觀看底下影片的介紹.

異音產生元件:高頻變壓器/陶瓷電容器(clamp/snubber)
1.造成高頻變壓器產生異音原因:輸入電壓過低(輸入端電源濾波電容容量下降/變壓器鐵芯與線圈固定架鬆脫/輸出端過載)
2.造成陶瓷電容器產生異音原因:因過高的di/dt,可增加與其串聯的電阻阻值或改用金屬膜電容器或其他介質的電容器來改善.

网友:
個人是還沒遇過因陶瓷電容器產生的異音, 絕大部份都是從變壓器或線圈冒出來的!
原因不外乎變壓器含浸不完全或變壓器感量值異常或雜訊抖動...

网友:
變壓器/線圈 因為磁場變化 (佛來明右手定則)  引起運動==> 震動出聲 (就像喇吧)
雖然都說工作頻率20KHZ以上  高於人耳聽覺
但若是 系統震盪/動態負載/甚至於濂波...等  以人耳聽覺內頻率  引入系統
例如 1KHZ的 震盪/動態負載   變壓器/線圈 就以1K HZ 震動出聲

陶瓷電容器...電路造成原因如上
至於為何陶瓷電容器為何能震動出聲.......陶瓷 有 壓電效應 (玻璃、雲母、石英。)
http://zh.wikipedia.org/wiki/壓電效應

其他介質的電容震動出聲 是因為其他介質沒那嘛硬  物性結構有點韌  就是這個韌吸收了音頻震動(或者該說沒法形成壓電效應)
增加與陶瓷電容串聯的電阻阻值 有效是因為減緩電容衝擊電壓斜率與能量
有時陶瓷電容發聲效果太好了  上述改電阻阻值不一定會解決  (只是最便宜的方案)
RC 電路目的是為吸收衝擊電壓  注意改電阻阻值過大  RC 電路失去意義

网友:
要注意的一點  通常是旁邊的在作祟   不是主驅動電路的聲音  現在頻率至少上到50K了

變壓器
滿載或高負載時的聲音  這個就沒辦法了  小型的比較不會吵   大型的就很明顯了
(這個時候在MOSFET上的波形也是很有蹊蹺的 這個就考驗設計功力了)

MLCC啸叫  這個我就有資料了

MLCC啸叫  這個村田的資料公開的比較多

http://www.murata.com/zh-cn/products/capacitor/mlcc/solution/naki
很有趣   其實在叫的是底下的電路板  不是MLCC本身
http://218.14.151.180:82/murata.eetrend.com/article/2929

MLCC的問題可以透過大幅提高工作頻率來解決

网友:
我有碰過一件怪事,就是沒電的電池(D開頭),每隔0.8秒發出嗶嗶聲。
聲音很小,夜深人靜才會聽到。

网友A:
請教各位,我的手機無線充電貼紙也會發出聲音,不知道是不是陶瓷電容的原因? 我有兩種貼紙,只有一種會這樣。充電器也有兩種,交叉測試後發現不是充電器的問題。無線充電的問題比較麻煩一些,也有可能是線圈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各位,我的手機無線充電貼紙也會發出聲音,不知道是不是陶瓷電容的原因? 我有兩種貼紙,只有一種會這樣 ...

猜的...
手機無線充電貼紙 裡面就是線圈
線圈在震動推動了貼紙  貼紙成了震膜發聲
(跟4# 第二個連結 很類似  MLCC 震動推動了PCB  使底下的電路板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