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USB 供電的簡單改裝

楼主(2015-05-27):
隨著時代進步,大家身邊由USB供電、充電的電器越來越多,如隨身電源、手機、
安卓cast、Cromecast ....太多了。
可是一般給的Adapter都是這些,不是不夠力就是充很久...
忽然想到手邊一些不用的過時材料:
5V2A的變壓器
USB擴充卡
略作改裝後,
果然充隨身電源、手機都快了很多,各種CAST也不會忽然當機重開。

网友A:
大大:

D+ D- 短路充電時間會較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D+ D- 短路充電時間會較快嗎?

第一張相片那些轉USB的整流器,大都只有500mA~1A出力,
我只用整流器的兩條線接USB母接頭 1,4 ,純粹充電用,
充電就很快了。

楼主:
今天再加一條充平板的電源線。

楼主:
用了幾天了,不論手機、平板充電速度至少快了一倍。

网友B:
這台不是很容易就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不是很容易就壞了?

你是說D-Link的分享器嗎?我這台是被雷打壞,Adapter沒壞。

网友C:
看了內容~~~你只是動了VCC、GND?

DATA+、-都沒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內容~~~你只是動了VCC、GND?

DATA+、-都沒動?

對啊!只是作充電,不作資料傳輸。
第四圖只多加一個DC輸入插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啊!只是作充電,不作資料傳輸。
第四圖只多加一個DC輸入插座。

之前不是說DATA+、--要有做手腳才會有充電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不是說DATA+、--要有做手腳才會有充電模式...

從頭(adapter)到尾(直流插座)只利用1,4兩腳,和D+,D-  有何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頭(adapter)到尾(直流插座)只利用1,4兩腳,和D+,D-  有何關係?

蘋果不就會用這種機制判斷該用多大電流充電?

楼主:
我家沒 i 系統的東西,Android系統都沒問題。

网友:
不知您這樣改,充電電流拉高到多少?

又請問各位大大知道手機平板等設備的充電電流上限到多少還算安全?

楼主:
D-Link的Adapter是 5V2A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家沒 i 系統的東西,Android系統都沒問題。

這樣啊~~~蘋果是透過DATA+、--來"辨認"充電器規格,假如充電器可提供比較高
的電流,裝置就會允許用比較高的電流來充電.....反之就會充的慢

安卓裝置如果是這樣的話...如果用5V3A的咧~~不就可以一次上三台大約1A的裝置同時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啊~~~蘋果是透過DATA+、--來"辨認"充電器規格,假如充電器可提供比較高
的電流,裝置就會允許用比較 ...

你可以試試看,告訴我們結果。

网友:
讚讚讚~
Alonger 大可以試試把D+ D-短接起來, 應該會充更快~

网友D:
據說充太快也不好, 鋰電池會發熱, 壽命會減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據說充太快也不好, 鋰電池會發熱, 壽命會減短

鋰電池充電電流時間的計算

由於電池容量會隨著尺寸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
如同水塔一樣,體積越大, 內容物也就越多,
只是一個是儲電另一個是儲水, 故需制定一常用術語, 以資區別~

一般以 C 泛稱充電/放電電流大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C定義為該電池容量於1小時內放完電, 所需的電流大小。
如:
700mAh的電池, 其1C即為700mAh / 1h = 700mA。
500mAh的電池, 其1C即為500mAh / 1h = 500m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理, 知道1C的值後, 可進一步計算出 0.2C/0.5C/0.7C/2C...等的值。
如:
1C=700mA, 則0.2C = 0.2 x 700mA = 140m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般而言, 充電電流的大小不宜超過 0.7C, 以0.5C為最適條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充電時間與充電電流呈反比,充電時間的估算如下式:
1C充電時間 = 1/1 + 0.7 = 1.7 (小時)
0.5C充電時間 = 1/0.5 + 0.5 = 2.5 (小時)
0.2C充電時間 = 1/0.2 + 0.33 = 5.33 (小時)

以上轉自 鋰電池充電電流時間的計算
所以應端看電池容量大小, 來決定充電電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據說充太快也不好, 鋰電池會發熱, 壽命會減短

對  但是手機內用專用IC 所以不用擔心  劣質 不夠力 不夠穩 的電源 反而會損壞IC

网友:
耶~這個可以來試試看喔,謝謝大大的提供

楼主:
我這兩支手機在低電量時,用這樣充,sony是1500mah,技嘉是1400mah都能在2小時內充到100%。
不過平板不能脫褲字,看不到電池,10吋的也差不多2小時充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兩支手機在低電量時,用這樣充,sony是1500mah,技嘉是1400mah都能在2小時內充到100%。
不過平板不能脫 ...

10吋平板也是2小時充滿?
0%~100%嗎?
如果是,那就真的很快

小弟的asus padfone2,從70~100%
至少要花三小時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鋰電池充電電流時間的計算

由於電池容量會隨著尺寸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

謝謝您提供的資料, 又學到正確的充電概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對  但是手機內用專用IC 所以不用擔心  劣質 不夠力 不夠穩 的電源 反而會損壞IC ...

專炸元件您好
手機內的 IC 除了偵測電壓外, 會不會限制充電電流呢??
網拍上有一種USB 5V電源供應器(充電器 5V/2A), 號稱足壓足流, 充手機時, 的確快很多,
比起原廠的充電器, 快了一些時間, 如果照這樣看, 手機內的IC似乎沒有限流, 還是供電流
根本沒超過IC的電流限制, 所以才會造成我的誤解?

网友:
看起來數據差不多, 充電的時間, 應該都會一樣才對

用假負載測試, 電壓和耗電流稍有不同 (供電電壓和供電電流在同一列, 底下是使用過的電流)

實機測試, 電壓只差 0.4, 耗電流一樣 (供電電壓和供電電流在同一列, 底下是使用過的電流)
為什麼網購會說充電時間比原廠快??什麼道理??

楼主:
我沒那麼多測試設備,我在對岸買了一個Mini Android 電腦,剛開始一直無法順利開機,
心想對岸同胞是否欺騙我,就先放一邊,後來我測試其他東西,都是用一樓第一張相片那種
直接轉USB的變壓器,忽然有個變壓器讓它啟動了,但一直無法完成開機,我靈機一動找了
一個有1A和2A輸出的行動電源,把它接在2A輸出端,竟然完成開機了,我在想也許對岸220V
的電出力較足,雖然說是寬電壓的,我們110V也許較弱。
等我也給上了外接自改電源,從此幸福美滿,過好日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那麼多測試設備,我在對岸買了一個Mini Android 電腦,剛開始一直無法順利開機,
心想對岸同胞是否欺騙 ...

我公司司電腦主機都是用 220V, 像筆電 ASUS/GIGABYTE的變壓器也是 110v~240V, 怎麼插都沒問題
所以有可能是變壓器的問題, 110V的供電流減少了

我買那個USB供電測試器是為了維修電腦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專炸元件您好
手機內的 IC 除了偵測電壓外, 會不會限制充電電流呢??
網拍上有一種USB 5V電源供應器(充電 ...

IC 偵測電壓  就是控制電流

條件滿足了   充電就會快
我有做個四路USB電源供應器    總輸出達到40W
我手上2台手機 1台平板   充電只要1.5小時 平板在多20分
耗電流達4.9A 電壓5.3V 以上

如果前端電源輸出不夠   IC會基於保護電源  降低供應給電池的電壓   電流也會下降
IC如果不限制   電源會燒毀

网友:
引用 网友F:
IC 偵測電壓  就是控制電流

條件滿足了   充電就會快

原來是這樣, 還真是深奧, 原來我一直都是誤解的
所以如果我用 2A 的充電器, 它滿足了充電電流, 所以就變快了

网友(2015-07-20):
科技的進步有時超出我們的思考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