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888Q 液晶 |電漿 電視萬用遙控器後續問題

楼主(2015-05-27):
各位會員們晚安︰
上個月買的LCD-888Q 電視萬用遙控器自到貨後也賣了快一個月了,我這邊目前還剩下約兩百多支,如果大家沒有需求了,那剩下這些我也想要到露天去消化了。

這批LCD-888Q 遙控器賣完後,會不會再一次買這麼多就不一定了,工廠是以量制價的,我們買不多價格也壓不下來,所以覺得這支遙控器還不錯的話請備些貨,這兩天我就要刊到露天賣了。

网友A:
學姊晚安
我們家有MOD遙控器一支、LG電視遙控器一支,有點麻煩。
MOD遙控器雖然可以學習,可是沒有辦法完全取代LG原廠遙控器(輸入來源切換、確定、這兩鍵無法取代)
但是我們有時候用MOD看,有時候用筆電HDMI看,所以來源輸入和確定鍵很常用。

不曉得是否能購買這支888Q來取代這些功能呢?
感謝學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學姊晚安
我們家有MOD遙控器一支、LG電視遙控器一支,有點麻煩。
MOD遙控器雖然可以學習,可是沒有辦法完全 ...

我改一下標題了。
這是液晶、電漿電視用的"萬用"遙控器,並不是學習型的萬用遙控器。
我是不知道市面上有沒有MOD+電視的萬用遙控器,否則你說的情形是要買學習型的遙控器才對。

网友B:
學姊快清一清吧 晚了怕清不掉
因為這支之前缺貨已經出來了 這次改得還不錯
我早說過了 論壇都是個體戶 買零的居多
這散裝100的出來  怕你的貨散不出去
會買萬用的人都是作買賣2手電視
居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學姊快清一清吧 晚了怕清不掉
因為這支之前缺貨已經出來了 這次改得還不錯

你拍的這支遙白牌的遙控器比烏骨雞學姐賣的LCD-888Q便宜一點,但是它之所以便宜是因為下列的原因︰
一、它沒有包裝,你這支白牌遙控器依照慣例除了遙控器外只有一個塑膠帶及一張黑白影印模造紙,烏骨雞學姐賣的遙控器除了有黑白影印的模造紙外,它有銅版印刷的對照表,它有硬殼彩色印刷。
二、白牌就是沒有品牌,它管銷成本也較低。
三、裡面的電路也不相同。
四、能對應的電視碼也不知道有幾組?

以上這些都是造成兩者有價差的原因,或許如你所說論壇的會員都是個體戶,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會員都只要便宜就好,其它全部不在意,否則這些生產有品牌遙控器的工廠豈不是就得全部得關門大吉了。

其實這次我買LCD-888Q 的想法是有點搞錯了,我一直把重點放在讓大家買到功能最多的最新型遙控器上,後來想一想,其實我不應該跟工廠拿最新型的,因為最新型的沒有價差,而維修的電視都是舊型的,所以舊款的遙控器就能用,我當初如果跟工廠拿舊型的遙控器,或許一支也能壓在100元。

如果有人問我痞酷網成立至今最大的收獲是什麼?我應該會回答我在痞酷網認識了很多好朋友。
你真的認為有你拍的這支白牌遙控器後,烏骨雞學姐手上這些遙控器就會賣不出去嗎?我是認為不會,大家都知道這次我會介入遙控器的原因是因為有會員請我介入的,我或許根本就是在淌這混水,不過我跟烏骨雞學姐就是這樣的人。
前兩天都還有在賣液晶電視的會員找我,說他那邊的零組件有些消化的差不多了,有沒有什麼東西要幫忙出掉?聽了真令人感動,跟我們買遙控器雖然比白牌的貴一點,但是大家都知道烏骨雞學姐賣的是有品牌的,本來就不能拿白牌的來相比,也有會員想到的是差沒多少錢,大家一起出一出就出清了,所以不會如你所說的這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拍的這支遙白牌的遙控器比烏骨雞學姐賣的LCD-888Q便宜一點,但是它之所以便宜是因為下列的原因︰
一它 ...

 我想搞支痞酷牌..
這兩隻都沒買 想回內地看可否搞搞
考慮中價格還想壓...壓一壓自己
做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拍的這支遙白牌的遙控器比烏骨雞學姐賣的LCD-888Q便宜一點,但是它之所以便宜是因為下列的原因︰
一它 ...

老大忘了多少...剩幾支.
明天幫你問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搞支痞酷牌..
這兩隻都沒買 想回內地看可否搞搞
考慮中價格還想壓...壓一壓自己

啤酒兄若有經過我家時可看我在不在家?若在的話我想跟你說一下別人跟我提到自已品牌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忘了多少...剩幾支.
明天幫你問問

烏骨雞學姐說還有兩百多支,不過我今天回家拿東西時看到她今天還在出貨,正確剩幾支要問她才知道,她現在應該跑去睡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學姊晚安
我們家有MOD遙控器一支、LG電視遙控器一支,有點麻煩。
MOD遙控器雖然可以學習,可是沒有辦法完全 ...

露天收尋
RM-998C
看是不是你要的需求
這1隻可以4隻遙控器~考成1隻
我目前房間就是這樣稿
我把 電視~第4台數位電視盒~dvd撥放器都考成1隻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露天收尋
RM-998C
看是不是你要的需求

感謝熱心的阿勇~
我來搜尋問看看^^

楼主(2015-07-17):
自從這帖發帖至今也快兩個月了,這期間只有零散的出貨,看到還剩下兩百多支遙控器就很頭大,很高興的這兩天果然有兩位大大各買下100支了。

在此謝謝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