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勳風遙控電扇、無過電

楼主(2015-05-27):
這台勳風的電扇,我找不到他的型號,

只知道無緣無故掛點,照理說插上插頭七段會顯示室溫

可是連七段都沒亮,也排除電源線的問題;

我量了電源輸入端附近的元件,發現一顆稽納二極體量起來是短路,

有沒有可能是這一顆的問題?這顆的作用是什麼?

另外兩顆二極體正常

右下角保險絲沒有斷。

网友:
把元件拆下來測量...還有稽那是工作在逆向電壓與一般二極體工作在順向電壓不相同
先測量看看那顆電解電容上面有沒有電壓

网友A:
麻煩拍一下電路板背面

网友B:
背面控制IC 是哪顆  ?

那顆zener可能是 提供 控制IC Vcc   穩壓電路的其中一元件

拿掉zener後   -->查控制ic資料 --> 用power supply提供Vcc dc電壓  看控制電路有沒有正常
--->再找zener 規格

网友C:
顯示器沒亮,為何會排除電源線的問題?先量看看電源線兩端電壓有沒有?沒電當然是不會亮嘍,有電再往下查

网友D:
應該是那顆ZENER壞了沒錯, 那顆ZENER主要是提供DC電源給電路板後面的MCU.
請問在ZENER拆下後, 旁邊大顆灰色電阻量測到的電阻值是多少?

网友:
大大:

AC 經電阻降壓再經稽納二極體穩壓,稽納二極體有編號請查明,單向不通

http://bbs.pigoo.com/thread-45803-1-1.html
這參考

楼主:
抱歉!

只能下班時間回覆,

先附上背面的照片

這顆IC上面完全沒有任何編號

背面圖

那顆大顆黃色是啟動電容?

啟動電容不是在線圈馬達後面?

想把這顆電容往上扳,用盡吃奶的力氣,發現黏太緊了吧!

另外ZENER旁的電解電容量直流電壓在0.16-0.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煩拍一下電路板背面

已附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控制IC 是哪顆  ?

那顆zener可能是 提供 控制IC Vcc   穩壓電路的其中一元件

應該不是我近視的關係,那顆ic完全沒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顯示器沒亮,為何會排除電源線的問題?先量看看電源線兩端電壓有沒有?沒電當然是不會亮嘍,有電再往下查 ...

我量過電線輸入端有110V沒錯,所以問題出在輸入端後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那顆ZENER壞了沒錯, 那顆ZENER主要是提供DC電源給電路板後面的MCU.
請問在ZENER拆下後, 旁邊大顆灰色 ...

那顆是電感吧!!

我量是短路,不過沒移除ZENER,

因為背面的膠不知道怎麼移除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顆是電感吧!!

我量是短路,不過沒移除ZENER,

看到後面那顆大電容, 它應該是使用"電容式無變壓器電源"
先查看ZENER的規格吧, 猜應該是5.1V.
那顆是電阻, 它應該和ACN那一條線串接在一起, 如果電阻小於4歐姆(它的色碼看起來像47歐姆),它可能也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後面那顆大電容, 它應該是使用"電容式無變壓器電源"
先查看ZENER的規格吧, 猜應該是5.1V.
那顆是電 ...

我量是導通,我以為那是電感....

如果是電阻,是不是要換成瓦數較大的?

泡綿膠用吹風機有沒有用啊!

网友:
若電解電容器在拆下Zener後,仍無法量到電壓,則可能是黃色降壓電容容值變低或開路了(先排除電解電容兩端也有短路狀況),但在拆除zener後上電,理論上是有些危險,因此時電電壓會升高,有可能燒毀單晶片.可參考13#Ricky大的建議,先使用一顆5.1V Zener替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量是導通,我以為那是電感....

如果是電阻,是不是要換成瓦數較大的?

如果電阻是跟ACN那條電線串在一起的, 不用拆下來就可以量了,
因為沒插電時, 電阻連ACN那邊是斷開的,量電阻2端就是該電阻的阻值,不會有其它線路的干擾.

電容跟PCB間還有間隙, 你可以試試用美工刀插入縫隙將泡綿膠切開.
最好將電容的2腳先解焊, 免得在分離電容跟PCB時傷到PCB的焊點.

那顆電阻2瓦的, 瓦特數是夠了.
那顆ZENER看起來是1瓦的.

网友:
沒編號那顆應該是mcu,有可能是SONIX sn8p2714sg 這顆,真的掛了的話也無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電阻是跟ACN那條電線串在一起的, 不用拆下來就可以量了,
因為沒插電時, 電阻連ACN那邊是斷開的,量電 ...

後來還是切開了,

把電阻和ZENER解焊,

電阻正常47歐,ZENER導通

編號是IN4733A ST

查了一下確實是5.1V的

如果它是穩壓哪可以把電壓值稍微加大比較不會燒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後來還是切開了,

把電阻和ZENER解焊,

不要加大電壓,可以試試提高瓦特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加大電壓,可以試試提高瓦特數。

知道了,這幾天找時間去買。

我下載了datasheet,這一顆是1W的嗎?

如果我要換成2W或5W編號要怎麼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還是切開了,

把電阻和ZENER解焊,

就換一樣的就好了,順便把電容也更換新的。不要亂代用,下次就不是燒它,換燒別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知道了,這幾天找時間去買。

我下載了datasheet,這一顆是1W的嗎?

它是1W沒錯,但是為什麼它會燒掉,可能還要檢測一下後面的電路.
我去買zener,零件材料行會用電壓跟瓦特數分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是1W沒錯,但是為什麼它會燒掉,可能還要檢測一下後面的電路.
我去買zener,零件材料行會用電壓跟瓦特數分 ...

換了一顆ZENER,全部正常了。

ACL上面那一顆不是保險絲嗎?

不過以後勳風的家電不敢買了,這輩子唯一一支撐不到兩年的電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換了一顆ZENER,全部正常了。

ACL上面那一顆不是保險絲嗎?

那顆保險絲安培數太大,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顆保險絲安培數太大,恭喜完修。

暫時將就著用,改天如果再燒ZENER,再考慮換保險絲。

感謝各位的幫忙,讓我花3元而不是花千元換電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暫時將就著用,改天如果再燒ZENER,再考慮換保險絲。

感謝各位的幫忙,讓我花3元而不是花千元換電扇。 ...

那顆保險絲太大是對於我那個測試方法來說, 而不是整體(AC+DC).
因為我那個測試方法只測試DC的部分,所以大安培的保險絲不適用.
若加上AC的部分,0.2A的保險絲馬上會燒掉的.

网友:
恭喜你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顆保險絲太大是對於我那個測試方法來說, 而不是整體(AC+DC).
因為我那個測試方法只測試DC的部分,所以大 ...

瞭解了!這幾天都沒出現問題,應該是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