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跑C1

楼主(2015-05-28):
主機板跑c1
請問有人試過更換新的CPU後會跑C1嗎?
手邊有一張主機板之前還有再用 現在放了一個月了未使用
原本是正常的現在買了一個更高階的CPU裝上後不能開
除錯碼出現C1還想說插槽壞了嗎?但是全插槽都試過了都是C1 想說可能是未支援 查了一下要現在買的CPU可能是要更新BIOS 可是原CPU送人了 也不能要回來 不能在裝回去測 我也不清楚原本BIOS版本 不知道是不是要更新 想問一下這邊的大大 如果插上了不支援的CPU會全記憶體槽跑C1嗎?以往的經驗除錯碼因該是00 主機板是GA ex58 UD5 CPU 是L5520 更換的CPU是L5639

网友:
ES,QS版的CPU容易有主機板不支援的問題
BIOS是否有更新至F13版
你要確定~主機板有無支援L5639
再來是換回L5520能否正常是用

如果有超頻~參數不夠也可能
造成卡C1~小的之前遇到卡C1
是POWER功率衰退無法應付
超頻後的負載~更換一顆新的POWER
就可以正常了

L5639是6C/12T 2.13GHz 32奈米
L5520是4C/8T   2.26GHz 45奈米

楼主:
我忘了說還有一個狀況是主機板的led燈全亮了 不曉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忘了說還有一個狀況是主機板的led燈全亮了 不曉的原因

違反版規   請盡速補圖   否則禁言7日

网友:
既然無視版規的存在與提醒,那只好依版規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