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Seagate 200G硬碟維修求助

楼主(2015-05-28):
用了很久的硬碟前幾天終於掛了
型號是Seagate ST3200826A 200G
這顆是資料碟
開機bios抓的到這顆
不過電腦只要裝這顆上去開機時停留在windows時等很久才進得去桌面
但進到桌面以後都沒什麼異常,用起來都很順

不過看不到這顆的槽
在管理或裝置管理員有抓到這顆,show說尚未格式化
但我要對他格式化卻出錯

裡面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資料
卻都忘了備份

請問這樣還有救嗎?
我只是要把裡面的資料就回而已
若買相同型號的機板兌換(bios也換)會好嗎?

网友:
趁還抓得到,去抓救援軟體
掃描該顆硬碟,能救出來多少算多少吧
別再試著對它格式化了

网友:
機板洗一下就好了。
千萬不要動不動就使用救援軟體,不然可能修好後,資料也損毀救不回來了。

网友:
真得很重要的話 趕快送專業的資料救援

這一類的故障 分 壞道 弱道 用專業對拷機還有救

大部分的資料都可取回  BIOS抓的到

可進系統 資料抓回來的機率很高 費用也相對便宜

网友:
以segate來說,通常讀碟很慢或是只抓到電路板但是抓不到容量
多跟電路板無關係.

這是碟盤或是讀取頭故障.

若要救資料,不可能只靠"軟體"救援~只能找"專業"有設備的維修廠商救援

請自行搜尋

网友:
我之前也是一顆240G硬碟壞掉,但是還會動,只是讀不太出來!換一台電腦,趕快把他備份!還好資料備份OK!

网友:
多年前用過FinalData這個軟體搶救一些資料,硬碟快要掛了,趁著偶爾幾次BIOS還能抓到的情形下,
用軟體搶救出多數的資料,能救多少算多少。

這是免費軟體http://www.softking.com.tw/soft/clickcount.asp?fid3=17961

网友:
個人的看法與5#、6#相同。
這是碟盤或是讀取頭故障.
換一台電腦,趕快把他備份!

也可以用外接轉usb的工具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