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主機板GA-8SQ800部分電容更換

楼主(2015-05-28):
技嘉主機板GA-8SQ800部分電容更換
下圖一
故障原因當然是開不了機,實際一年前都會產生些症狀由輕到重,最後幾次頻率相當高,XP開機過程直接卡住,甚至畫面出現柵欄式馬賽各畫面,等想拍沒機會。
先朝顯示器對調正常,拆主機源要更換顯示卡,卻發現CPU旁浮現賓士標誌。
組裝電腦全拆了,哇,碩果僅存封閉式電腦,只用再打單機電玩,除啟用後未曾連線,更新都是間接轉過來。
有12年了,準備報廢掉,看看加減是看看換零件
下圖二
CPU 1500UF/16V*3  1500UF/6.3V*4
下圖三
主機板正面,抽換電容相關位置,(非專業,肉眼目測法,加減試試看)
下圖四
主機板背面
下圖五
經過拉鋸戰,力拔山河終於卸下,熱風槍還是不會用,用錫解。

下圖六
經分別拆卸電容
下圖七
好逮實測一下,拆下品幾乎都是此數據上下
下圖八
買來電容實測大多維持1600UF左右
下圖九
焊接就麻煩了動用吸錫器與焊錫加二段式烙鐵只解8個洞,剩下只好換粗細鑽頭各一支加電鑽小心翼翼鑽孔,才把電容插入焊上。
下圖十
總算沒白搭,有救了,可是好景不常,玩紅色警戒,竟遲鈍到不行,忽然感覺主機傳來很高溫度,天啊烤CPU趕快關機,原來散熱風扇電源線卡風扇,
乾脆風扇連同散熱片一起換,更換後依路順暢(圖九與圖四就知差異)
不用換機繼續單機消遣用,操作一個星期還滿穩的
以上參考

网友A:
恭喜完修!
過去小弟遇到這種電容澎龜需動手更換時, 會連旁邊的偷掉的空缺也一起補種滿...

网友B:
說真的那麼舊的板,真要拿來用,電容我還是會全換喔,若很熟練的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過去小弟遇到這種電容澎龜需動手更換時, 會連旁邊的偷掉的空缺也一起補種滿...

好像靠近CPU這部分特別會凸!
不管是日製或是台製電容!
小弟手上也有一片k8nf4x-754子搭載NCC電容~也凸了!

lazy104大大 :少一顆是原廠偷料嗎?
tk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靠近CPU這部分特別會凸!
不管是日製或是台製電容!
小弟手上也有一片k8nf4x-754子搭載NCC電容~也凸了!

不算偷料啦! 因cpu款式不同, 負載狀況就不同, 所需的供電條件也跟著改變, 自然就會有空出來的現象.
說是精打細算較合宜~~~

网友D:
2.5G CPU 我家的是3.0G 不過記憶體1.5G而已
多年前回過技嘉換電容

网友E:
哀.....
現在看到SIS跟VIA的版子
感觸甚多
當時都嫌他們,效能差阿....
可是在多年的考驗中......
一堆....錄影監控.自動控制.工業PC....
電容不知換了幾輪了......
尤其是錄影監控的機器(24H不關)
到2015還是,換換電容繼續用
可惜阿...都已離開PC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過去小弟遇到這種電容澎龜需動手更換時, 會連旁邊的偷掉的空缺也一起補種滿...

La
前輩這方面技術較高,小弟無此方面才能,不敢亂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真的那麼舊的板,真要拿來用,電容我還是會全換喔,若很熟練的話

wa
前輩,就是不熟練,7顆電容戰戰兢兢搞三個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G CPU 我家的是3.0G 不過記憶體1.5G而已
多年前回過技嘉換電容

SU
前輩 好像2.8G以上P級系統就會顯示雙核心(好像不同時代有各個名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哀.....
現在看到SIS跟VIA的版子
感觸甚多

CAR
不愧是前輩,修不少機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SU
前輩 好像2.8G以上P級系統就會顯示雙核心(好像不同時代有各個名詞)

Hyper Threading
一種虛擬雙核心的技術
但實際上不是真實的雙核心cpu

网友:
出廠十二年的板子,還真有夠久,話說手上的p-pro的板子還能開機,
真想有空再來玩玩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