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黑心USB風扇可以上12V嗎?

楼主(2015-05-28):
剛買的USB風扇,風力很小又有雜音,想說拆開來看看

沒想到馬達還真黑心

請問這種馬達改12V供電會燒掉嗎

還是有沒有推薦的夠力馬達可以買來換

网友:
這顆馬達從型號來辨認似乎是日本品牌, 看滄桑的外觀可能是舊品或拆機回收貨, 還不算很黑心吧...
規格書上寫最大是可以上到9V

請參考:
http://www.mabuchi-motor.co.jp/ja_JP/cat_files/rf_500tb.pdf

网友:
我之前買了一個,鐵片扇葉的,也是很大聲,因為會震動
但我稍微看了一下,似乎,會那麼容易震動
是因為,扇葉連結馬達軸心那邊根本不平衡  無解

网友:
光碟機回收品?

网友:
強國產品~~啞口無言

网友A:
前輪定位聽過吧,輪胎運轉到某個轉數就會產生抖動(共振),嚴重的話足以影響整個結構。
風扇葉片也是一樣,看是要配重或減重二者都有優劣,大多選前者無破壞性,一次性大多後者。

練練定位也不錯,葉片配重或減重越外層效果越明顯,因小型用品可選配重用自黏膠帶慢慢調教加重測試,確認後該位置固定與同等重量,減重削葉片毛邊這個是慢慢減重。
只能說葉片開模精密度不夠或朔料射出不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輪定位聽過吧,輪胎運轉到某個轉數就會產生抖動(共振),嚴重的話足以影響整個結構。
風扇葉片也是一樣, ...

搞平衡是要天份的,以前安裝吊扇大都要作平衡,轉起來才不會震動或搖動,
我都三兩下就搞定,有人半天都搞不定,我還遇過除濕機風鼓受熱變形斷裂,
照樣修修補補到轉起來不會震動很大。

网友:
我們在維修製作直流電動機時常作業片配重,一般都是先用碎磁鐵(磁力特別找的,才不會噴出來),再直接夾配重。

軸心孔放大導致晃動,常用手段.....>  (小瓶蘋果西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