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徵求顯示卡維修GTX970

楼主(2015-05-28):
型號為GV-970WF3OC-4GD
可開機有破圖 安裝驅動無法進入系統
目視晶片是無塴角
技嘉不修原因是 彎板
不曉得哪位可以幫忙

网友:
來張照片看有多彎~~不過應該沒的修

楼主:
目前還在技嘉  送修前已烤平, 但還是有點彎...
等送回來我在PO上來給大家鑑賞  抱著一絲絲希望拉...
找不到人幫忙我就只好自己死馬當活馬醫 送烤箱給他上到250度看看

网友:
250度!!??

電容可能耐不住哦!!!

楼主:
試試看囉~如果沒人能提供專業
我就只好自己胡搞瞎搞~

网友A:
250'C 是不可以的。無鉛銲錫熔點 ~ 217'C, 電解電容超過 150度就有爆漿機會...
之前送修過一張破圖的顯示卡(不是技嘉),原因是記憶體故障。
因保固內,廠商換新卡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C 是不可以的。無鉛銲錫熔點 ~ 217'C, 電解電容超過 150度就有爆漿機會...
之前送修過一張破圖的顯示卡 ...

很可惜大大搞錯了
電解電容在短時間150度還行
過長時間絕對會死掉
但是目前所有的中高階板子上面用的都是固態電容
所以至少可以短時間耐溫250度沒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