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某个电路的电压输出问题

楼主(2015-05-28):
  各位大大好!
  这次维修一个吸尘器时看了它的电路,有一点不解,为何下图电路中供电三极管输出端会有10V电压输出?按图原理上只能输出三极管基极到地所接两个Diode的正向导通电压哦!这应该是个简单的稳压电路吧?是不是电路图有误呢(因为机器装起来了,没再拆开验证)?还是其它有升压作用的器件产生?

  谢谢各位!

楼主:
……见没人回答,刚刚把实物图检查了一遍,电路图中的D3的确是个Zener管!证实了我的想法。看来电路图有时也不能太相信哦!

网友A:
DEAR 大大 安
個人認為電路圖並無錯誤  BG1 在這裡好像作為開關用 D1 D2 D3 的順向偏壓共有約 2.1V 加至 BG1 的 B極 應該會使 BG1 完全導通 所以 BG1 E極 應該約有整流後的電壓減 V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AR 大大 安
   個人認為電路圖並無錯誤  BG1 在這裡好像作為開關用 D1 D2 D3 的順向偏壓共有約 2.1V 加至 ...

谢谢Gentle138大的指点。
但您的分析是错误的。BG1 e极是稳压输出,电压是10V!上边我也说了。因此,按电路所示元件来讲,BG1 的基极就是您说的≈2.1V,也就是三个“1N4007”的Forward电压,因此,这样BG1 输出电压最多是2.1-0.7(BE结forward电压)=1.4V。
我自己也确认了,电路图中的D3并不是1N4007,而是一个Zener,估计在10V左右应该(我是在照片上进行确认的)。

网友B:
D3的方向也畫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3的方向也畫反了?

是的,谢谢Ciko大!

网友C:
不是沒人理你,是咱們這維修專業戶不多,業餘人士不敢插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沒人理你,是咱們這維修專業戶不多,業餘人士不敢插嘴..

a471大谦虚喽!
这个论坛高手还是挺多的,上年纪的专业人士不少,只是比较忙而已,这我知道。ciko大应该就是一位。小弟发询问求助贴前都是要思量几遍,生怕问题太幼稚被人笑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