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ate5e 作監控佈線長度問題?

楼主(2015-05-28):
請教版上監控達人,若小弟要拉長度約150米的CAT5E接監視器,這樣的長度會造成畫面失真嗎?

网友:
cat5e通訊距離只有100米。150米時,全線中間適當處要加switch hub。

网友:
這裡是技術版塊
發文要附圖
再加上  監視器的輸出規格 也沒說明

网友:
j 大肯定可以的,就算用 cat 6 也不會有太多的提升,我的經驗 若拉 AHD 系統,超過350米也是行的,但畫面線條會模糊,需加強波器喔~~

网友:
加上絞線傳輸器應該不會失真.我拉過200多米只用一般2芯電話線.可在家裡先測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