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222U 第一次開機畫面有小圖塊

楼主(2015-05-29):
每當我關機後  過一段時間再開機未進入WIN OS前都會出現小圖塊

再次重新開機就不會

我有更換過VGA  驅動抓最新

補充內容 (2015-6-7 07:47 AM):
剛測試
原本有問題時訊號源是接DVI

拿了另一台螢幕只有D-SUB來測試 畫面沒出現綠色區塊

目前沒有DVI可以測 線及螢幕都沒有

要等下次有拿到在測了

補充內容 (2015-6-7 07:50 AM):
但是解析度 就不能用建議值得  畫面整個會往右移

測試了三個解析度

1680*1050(VW222U 建議)跟1600*1200及1600*1024 在這三個解析度內只有1600*1020是正常...

网友A:
這台是螢幕?
試接別台螢幕看看是否會發生相同的情形,
如果別台一樣會出現小圖塊,那應該就是電腦顯示晶片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是螢幕?
試接別台螢幕看看是否會發生相同的情形,
如果別台一樣會出現小圖塊,那應該就是電腦顯示晶片的 ...

顯示晶片是指螢幕本身?
還是顯示卡?還是主機板的?

這問題只有第一次開機會  重新開機就不會

网友B:
你的問題是 懷疑此螢幕是否有問題 所以先換電腦(有DVI)試試比較準

如果還是 同樣情形=螢幕問題 無此同樣問題=VGA顯示卡問題

補充內容 (2015-6-7 07:50 AM):
但是解析度 就不能用建議值得  畫面整個會往右移

測試了三個解析度

此款LCD最高只支援1680*1050 位移嚴重 要注意工作頻率是否正常(有無支援)
面板尺寸:22.0" Wide Screen
最佳解析度: WSXGA+ 1680x1050
類比訊號頻率:31.3~80.2KHz(H) / 56~75Hz(V)
數位訊號頻率:31.3~80.2KHz(H) / 56~75Hz(V)

如果用猜的 我比較偏向是VGA顯示卡 可換另一塊有支援DVI顯示卡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問題是 懷疑此螢幕是否有問題 所以先換電腦(有DVI)試試比較準

如果還是 同樣情形=螢幕問題 無此同樣問 ...

我再找一張VGA顯卡 測試D-SUB

D-SUB我那天測試 無法支援

1680*1050(VW222U 建議)及1600*1024 有向右移

那在1600*1200是沒有像右移

解析度要調整?工作頻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找一張VGA顯卡 測試D-SUB

D-SUB我那天測試 無法支援

頻率是系統自動調整 以這台來說 支援1600*1050 你調成 1600*1200 它就會自動調

主要還是看用同樣DVI送入訊號看是否有同樣情形 不然就離題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