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我的淨水器出不了水罷工了 [已解決]

楼主(2015-05-29):
我的工作室那邊有安裝底下這台淨水器。

幾個月前發生壓力桶明明還有很多水,但出水出半個茶壺就沒水了,所以用打氣筒打些空氣進去就好了,直到前兩天家人告訴我水又出不來了,我拿打氣筒再打一次,但是這次完全無效,壓力桶不但空氣很難打進去,而且水完全出不來,但是壓力桶裡面水很多,嚐試按打氣孔的止壓針,結果噴出一大水 。

這台已經用八年了,除了按時間換那三支濾心及打空氣外也沒什麼問題,我會換一台新的,但我還是想知道這是什麼原因?

註︰壓力桶上的水滴是不小心噴到的,平常是沒有水滴。

网友A:
可能是壓力桶內的橡膠隔膜破裂, 儲水區跟儲氣區混在一起了
水比較重就跑到下面, 所以一按打氣孔的止壓針就會噴出水...

圖片取自http://blog.udn.com/chwwater/12329030

网友B:
8年是有點長了
後製吸收器跟ro膜換一換吧,不然只換下面3科濾心,這麼久的時間水也不乾淨喔
一般來說這桶子裡面的膜已經破掉了,第一次打氣進去可以使用只是延長使用壽命
所以換桶子就可以了(壞掉桶子裝滿水賣回收場,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壓力桶內的橡膠隔膜破裂, 儲水區跟儲氣區混在一起了
水比較重就跑到下面, 所以一按打氣孔就會噴出水

那簡單了,我買新的淨水器後把新壓力桶拿去試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年是有點長了
後製吸收器跟ro膜換一換吧,不然只換下面3科濾心,這麼久的時間水也不乾淨喔
一般來說這桶 ...

就是覺得夠本了,所以想換新的,但是還是想知道是什麼原因而已。

网友:
要是的話,我不會換掉舊RO,只會更換壞掉的零件。

如果有TDS測試筆的話,RO膜該換時再換就好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51013419427

另外,我老早就不喜歡壓力桶,早就閹了它。。。。。。把水接在水桶裡用。。。。。

网友:
打氣孔會噴出水,表示氣囊破了,水跑到氣囊裡,所以儲水桶壞了,換掉就好。

由於儲水桶裡面清潔不到,氣囊又是橡皮材質,久了難免變質,我通常都是5~6年就將儲水桶換新。

网友:
這是老大惜物炫耀文,
"通常都是5~6年就將儲水桶換新",
而這台-8年,
老強大建議:每次將儲水桶水用乾淨再之製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覺得夠本了,所以想換新的,但是還是想知道是什麼原因而已。

如果你不要的話,丟出來換酷幣吧!

网友:
RO桶子

RO桶子

网友:
我家的RO儲水桶最近出水慢,我打氣加壓時聽到破裂的聲音,壓力桶內的橡膠隔膜破裂,水跑到下層氣壓區,RO桶報廢換新的,壞的RO桶從打氣孔洩壓時,流出的水有黑色碳粉,不知道是桶璧的還是橡膠隔膜的,RO桶已用10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覺得夠本了,所以想換新的,但是還是想知道是什麼原因而已。

老大...還是想知道是什麼原因而已

該不會是....皮又在癢了吧??(皮囊破了)

网友C:
請問:
           儲水桶的壓力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
           儲水桶的壓力是多少?

一般家用型的RO機其壓力數值為空桶狀況下約 7psi 或 0.5公斤/平方公分

网友D:
請問,該壓力桶的功能是甚麼?只是取代水幫浦,把過濾過的乾淨水從低處工至高處嗎?
在下沒用過濾水器....

网友E:
壓力桶新的一個多少錢-----------我家用十幾年了差不多該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該壓力桶的功能是甚麼?只是取代水幫浦,把過濾過的乾淨水從低處工至高處嗎?
在下沒用過濾水器.... ...

IK大
就只有儲水(桶功能)
壓力不足會啟動壓力閥使馬達加壓供水,當設定壓力到達會停止運轉。
如水龍頭開水,會釋放壓力會把儲水排出,當壓力不足又會啟動加壓馬達((一直循環)壓力功能)。
跟空壓機(大型壓力桶)與送水加壓馬達(小型壓力桶)相同,差別儲存桶氣體與液體(如二者需隔開),在簡單點打氣筒打氣輪胎或球類一樣原理,差別用途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壓力桶新的一個多少錢-----------我家用十幾年了差不多該換

一個大約400元,曾經從網拍買來換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請問,該壓力桶的功能是甚麼?只是取代水幫浦,把過濾過的乾淨水從低處工至高處嗎?
在下沒用過濾水器.... ...

因為RO濾水很慢,差不多是跟滴的一樣,因此放一些在壓力桶裡以達到一開就有的狀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為RO濾水很慢,差不多是跟滴的一樣,因此放一些在壓力桶裡以達到一開就有的狀態。 ...

應該說乾淨水的緩衝區,RO造水慢一邊儲存一邊當鵝頸龍頭出水壓力來源...

网友:
去回收場逛逛 看看有無千山淨水的壓力桶 千山牌的設計是可以拆開清洗 我買了一個 25塊 回家拆開洗一洗 又是一條好漢

网友G:
老大安安,先換了壓力桶,應該問題就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安安,先換了壓力桶,應該問題就在它!

我是之前聽你說過除了那三道過濾的濾心要更換外,還有一個多年之後也要更換,所以想就換新的。
如果我只換壓力桶,請問還要更換的是什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之前聽你說過除了那三道過濾的濾心要更換外,還有一個多年之後也要更換,所以想就換新的。
如果我只 ...

RO膜吧!

家用RO大概二、三年要換,或出水怪怪的、廢水異常太多也要換。

不過用TDS檢測筆檢查是否該換最好。

(雖然說要換,但只要能出水,那個水基本上就比飲用自來水好很多很多。。。。。。)

网友:
後製吸收器跟ro膜換一換吧!

楼主:
謝謝大家!真的是壓力桶的問題,我買了一個壓力桶換上就正常了。

同樣的這個壓力桶的差價真大。

我家附近有個店面很大的淨水器專賣店,一個賣1000元,如果不會裝可請他們裝,另加工錢500元。
我家斜對面有個連鎖五金賣場,一個賣798元。

我去露天找一家離我家比較近的網拍買,一個4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真的是壓力桶的問題,我買了一個壓力桶換上就正常了。

同樣的這個壓力桶的差價真大。

老大:

#14#
"一般家用型的RO機其壓力數值為空桶狀況下約 7psi 或 0.5公斤/平方公分"

新桶放水一次確認桶壓就可安心使用許久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廢水出水量要注意,水量太少RO膜容易阻塞,水變少有一根廢水比300加侖要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