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JIMARU FJ-F1225AR2I 電風扇無法運轉

楼主(2015-05-30):
這台電風扇剛拿到時是馬達轉軸卡死,上油幾次後勉強可用!
但是最低速檔無法運作,目視機板明顯R25電阻燒焦,但還是可以用,所以一直撐著!
但前幾天轉到一半就不轉了...
這種功能太多的電風扇,真不知該怎麼修...
我把機板拍下來,想問問網友,可否直接拉飛線讓馬達運轉,我不用調速或是擺頭或遙控功能,只要能直吹就好!
有辦法修或改嗎?感謝網友賜教,謝謝!

网友:
我的經驗是 微電腦控制不容易壞,當初卡死的問題沒有徹底解決才是最到不轉的原因!!
收先把風扇的軸心卡死問題徹底解決(讓他隨便吹口氣就可以轉很久!!) 之後把風扇的馬達量測一下是否已經高阻抗了,若是 就是裡面的溫度保險絲已經燒斷了需要更換,一般都是 115度左右2A的溫度保險絲(拆下來就可以看到) 當然也有可能是 TRIAC 故障,但是這樣其他檔位應該會轉...線路上沒有變壓器,所以 降壓電阻 穩壓二極體可能有問題..

网友:
有錫裂的話,先補焊! 每個按壓開關檢測是否有短路!或不導通?!

网友:
檢查馬達內部溫度保險絲是否燒斷,如燒斷馬達運轉電容也要檢查是否容量不足

网友:
1.如antlu大 所提
找出扇的軸心卡死問題
溫度保險絲 是否故障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9%A2%A8%E6%89%87

2.機板控制IC為 單晶片 SN8P2624
http://www.kodec.com/sn8p_tool/datasheet/SN8P2624_V11_SC.pdf

PAGE 69     +5V供電
PAGE 6     PIN 2 VDD  PIN4 VSS(GND)

a.先用電錶量 VDD  對地阻抗 是否有短路

(R25是否短路  若有,移除R25電阻)

b.用電源供應器給 DC 5V  看機板是否可以操作
c.找出R25 相關控制選項或電路
d.若可操作 進一步修復 AC-->DC 5V 電路部份

可參考
電阻式降壓
http://bbs.pigoo.com/thread-56690-1-1.html
電容式降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686&highlight=%E9%9B%BB%E5%AE%B9%E5%BC%8F%E9%99%8D%E5%A3%93

FROM
http://www.seekic.com/circuit_diagram/Electrical_Equipment_Circuit/Other_circuit/HT6337A_IC_Typical_Application_Circuit.html

--------------------------------------
改機械式 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9%A2%A8%E6%89%87

网友:
會不會是軸承問題?今天拆下了顆很吵的1/6 HP的散熱水塔馬達,送去馬達行換軸承,700元台幣...

楼主:
剛回來就看到這麼多熱心的人幫小弟想辦法處理,以前換過烤箱的溫度保險絲,沒想到電風扇也有溫度保險絲!!!
確實一開始到之前都是風扇軸心卡死的問題,陸陸續續的,每次卡死我就加針車潤滑油,轉了一陣子油都變黑色的了...然後卡死,又加油~~~一直反覆!雖然最後這一次沒有卡死,但我猜想真的有可能是溫度保險絲斷了...感謝大家提醒,待會就來上工大拆解~~~

楼主:
拆了很久,因為中間又有一些雜事...
果真是溫度保險絲斷了,馬上跑去台北西寧市場買,一隻10元~~~
也把軸心重新上針車潤滑油,但也發現軸心有些地方已不是完全光滑了,時間晚了就先裝上去用吧!
下次有空再用砂磨紙磨一磨了!
感謝大家幫忙,讓原本要回收的電扇又再度活了起來,謝謝大家!!!謝謝~~~

网友:
如果可以用一些高黏度的油來潤滑會更好

网友:
軸心的問題要先處理,不然溫度一高,又燒溫度保險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了很久,因為中間又有一些雜事...
果真是溫度保險絲斷了,馬上跑去台北西寧市場買,一隻10元~~~
也把軸心重 ...

天道籌勤!! 軸心拋光很重要,不只是用砂紙(1000號)還要用很亮的金屬柄去拋光,因為金屬柄粗糙度高過1000號砂紙,可以使用電鑽夾住來拋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道籌勤!! 軸心拋光很重要,不只是用砂紙(1000號)還要用很亮的金屬柄去拋光,因為金屬柄粗糙度高過1000號 ...

antlu大大您好!

請問金屬柄是何種拋光工具?那裏可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ntlu大大您好!

請問金屬柄是何種拋光工具?那裏可買?

不秀剛筷子 湯匙 應該都可以吧!! 只是這一到手續慢工出細活,一定要用電鑽來幫忙,要不然你會摩的天荒地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秀剛筷子 湯匙 應該都可以吧!! 只是這一到手續慢工出細活,一定要用電鑽來幫忙,要不然你會摩的天荒地老. ...

拋光還有一個辦法  用散熱膏  白色高黏稠性那種
塗在布或餐巾紙上  可以拋到跟絲一樣華

楼主:
轉了一天又卡了,剛剛拆下來,這次上鐵門在用的牛油~~~看能不能稱久一點!
拋光我就不行了,我只用砂磨紙簡單磨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轉了一天又卡了,剛剛拆下來,這次上鐵門在用的牛油~~~看能不能稱久一點!
拋光我就不行了,我只用砂磨紙簡單磨 ...

一般不能用牛油~因為黏性高而且在高溫底下有時後硬化也會造成卡死!
我之前是有買二硫化鉬滑脂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98798604
耐溫可以到130度短期可以用到150度~目前使用在電扇維修上效果還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能用牛油~因為黏性高而且在高溫底下有時後硬化也會造成卡死!
我之前是有買二硫化鉬滑脂
http://goo ...

天啊~~~看來我又會卡住...
下次再卡住,我再去買來試試...
阿如果用WD40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啊~~~看來我又會卡住...
下次再卡住,我再去買來試試...
阿如果用WD40可以嗎? ...

可以試試汽車用的 =>愛鐵強!!!

超級好用!!耐高溫,油膜又不會被磨破....

家裡二十幾年的老風扇,也是用它救起來的!!

只要在一兩滴在軸心與培林即可,然後風扇平躺轉動,讓油吃進去即可!!

可以撐很久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啊~~~看來我又會卡住...
下次再卡住,我再去買來試試...
阿如果用WD40可以嗎? ...

自潤軸承也要處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5%A4%A7%E5%BB%88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A2%A8%E6%89%87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啊~~~看來我又會卡住...
下次再卡住,我再去買來試試...
阿如果用WD40可以嗎? ...

WD-40是不太建議~除非是耐高溫型的
不然很容易在溫度高時就揮發掉了~然後就又會有老問題來了......

网友:
軸心磨一磨,加耐高溫黃油一次解決。

楼主(2015-07-03):
昨天吹到一半忽然間又瞬斷了,心裡猜想可能使用牛油又導致溫度過高燒斷保險絲,早上馬上衝去買保險絲(2A 115C),外加 "恐龍192噴霧式黃油,瓶上標示可耐溫到320F",沒吃中飯就拆開準備大修,油紙拆下後一量保險絲,居然沒斷...
心想著這次大概真的升天了,結果眼殘的我忽然發現漆包線斷了一根,這時才想到,上次修好在吹的時候覺得好像軸心有打到甚麼一樣,一直有個小聲音...拿出焊槍把它焊起來,並擦掉上次塗的牛油(此時牛油感覺黏稠很多,轉動不是那麼的滑順了),重新噴上耐高溫黃油,裝回去...希望這次可以撐久一點~~~
不知道這次是不是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