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洋媽媽樂超衣波洗衣機(SANYO SW-1368UT)

楼主(2015-05-30):
品牌與型號:三洋媽媽樂超衣波洗衣機(SANYO SW-1368UT)

故障狀況:按POWER鍵會bi bi 兩聲、電源燈會亮起、又很快的熄掉。

機板正面:

正面

正面

機板背面:

機板看起來有厚厚的膠,目前看不出來是哪個零件有問題。請網友們協助,感恩。

网友A:
螺絲少一隻,轉緊就不會逼逼二聲,會逼一聲,常開

网友B:
基本形容...電腦基板GG了......

网友C:
檢查......壓力開關端子是否接觸不良

网友:
應該基板故障或PIN有氧化
電子電路怎維修我也有看沒有懂XD
不過如需要良版可密我地址運費自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絲少一隻,轉緊就不會逼逼二聲,會逼一聲,常開

報告:

少的那個螺絲是在反面固定時鎖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形容...電腦基板GG了......

就是怕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查......壓力開關端子是否接觸不良

請問壓力開關是什麼東西呀? 謝謝。

网友:
將 "關" 這個按鍵換掉試看看

如找不到新的按鍵,就將 "關" 這個按鍵拔起不要裝了,反正洗完
時間到自動會關閉電源,就算中途要關閉也可拔插頭

网友:
電腦板壞了~這個問題我有遇到過

网友:
這塊版子.問題很多..直接換板子

楼主:
這裏是個很棒的地方,一個問題提出來,有這麼多網友熱心協助。目前已更換板子,可正常WORK了。

謝謝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裏是個很棒的地方,一個問題提出來,有這麼多網友熱心協助。目前已更換板子,可正常WORK了。

謝謝大家~{ ...

更換成功的經驗可以再多說明一下喔!!

這樣如果有酷友有遇到相同的情況,這樣心理比較會有譜....

一般雖然說換板子就ok!!但是最好說說,是找誰換的?(原廠,外包,副廠...)

費用!!(這比較重要,這樣就可以節省詢價的時間了....)

像WISH大在另一篇RO換儲水桶那篇就很OK!!如要自己換,在那找,多少費用,一目了然!!
這樣酷友就可以自己去DIY!!也不會多花冤枉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換成功的經驗可以再多說明一下喔!!

這樣如果有酷友有遇到相同的情況,這樣心理比較會有譜....

報告:

一般維修價:更換新品 3000~4500。其中:

1) 電器行表示3500~4000,若換板子沒用,可能還會有其它費用。
2) 原廠維修站表示3000~4500,依實際檢修狀況調整,並強調會附保養服務。

兩個地方都對於「若不是基板」那基板的費用是要算不算,並沒有很明確的回覆。電器行是表示這型號的洗衣機基板易故障,換片新的可以用更久。

最後是tigersun0517好心提供了一片基板,裝上去立馬就可正常運作了。

PS.一開始有想說自己修看看。原本看網路上的經驗分享,電源板一般是沒有封膠應該好處理、是電腦那塊多半是會封起來,比較難搞。實際上拆下來才發現:這台的電源板與電腦都一樣有封膠。有試著去「破壞」看看,發現那個膠雖然非常的軟Q,但卻也附著的相當勞靠,若不曉得如何拆除那個層膠,把dip零件搞死的機率很大。

楼主:
後記:

這台搞定後,真的是「媽媽樂」,我娘立馬連洗了2次衣服。本來我們都有準備買台新的,只是覺得這台洗衣機其實還蠻安靜的,而且狀況也還不錯,放棄了可惜。我娘是惜物的那種人,她也擔心新款的洗衣機還得學習如保操作。

很感謝網友們熱心的提供建議,不然我可能連去拆那台洗衣機的「勇氣」都沒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後記:

這台搞定後,真的是「媽媽樂」,我娘立馬連洗了2次衣服。本來我們都有準備買台新的,只是覺得這台 ...

我家也是用這部的呀!!也用了十幾年了...

因為它的容納量比較大,因此洗床單被單很好用呀!!這都是媽媽的最愛!!

前一陣子才把四個懸吊的接觸點,重新上黃油...

因為潤滑的矽油都乾了,洗的時候就會出現噪音,上完之後就比較不會有噪音了...

=========================================================

這部的上蓋就4個螺絲,拆鬆後也不用全拿起來,就拿個東西頂著,就可以看到懸吊和機身的接觸結構...

拿點黃油補一下即可,然後讓洗衣機動作一下,在把黃油塗順一下....

因為它的內槽動作時,懸吊動的蠻大的,黃油塗順讓它慢慢吃進去....

网友E:
我也壞過一台東元的電容把後面封膠都炸開了,同學在東元上班拿了一塊機板2100,自行更換也是用到現在
只是我一直不喜歡那台洗衣機在2樓,每次洗抽水馬達就動個不停,早知道放1樓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也是用這部的呀!!也用了十幾年了...

因為它的容納量比較大,因此洗床單被單很好用呀!!這都是媽媽的最 ...

這招不錯!  可惜現在才看到,要上油還得再拆一次 → 其實蠻好拆的,只是我家洗衣機放陽台,蚊子超沒人性的,看我滿身大汗,也一樣衝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壞過一台東元的電容把後面封膠都炸開了,同學在東元上班拿了一塊機板2100,自行更換也是用到現在
只是我 ...

嚇! 炸開了! 這是恐佈了點。

网友:
換機板比較快,又可以撐幾年。

网友E:
這招不錯!  可惜現在才看到,要上油還得再拆一次 → 其實蠻好拆的,只是我家洗衣機放陽台,蚊子超沒人性的,看我滿身大汗,也一樣衝過來.....

而且收衣服的時候蚊子全都停在衣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且收衣服的時候蚊子全都停在衣服上~"~

停在衣服比停在我肉肉的大腿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