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DS-820S 固緯數位儲存示波器不顯示維修實例

楼主(2015-05-30):
這台GDS-820S 固緯數位儲存示波器是大老送給我的,雖然它是故障了所以送給我,但是150Mhz 等級也屬高單價的儀器,我實在不能平白收下,所以先看能否修好它再說!

這台GDS-820S 的故障情形是LCD 有光域但是沒有顯示,這時我按了Auto Set鍵試試,示波器裡面出現繼電器答答答的聲音,有用數位示波器的會員一定知道這表示Auto Set 正常工作,那應該就是面板這邊的問題了。拆吧!

上圖的排線就是面板的排線,粉紅線跟白線就是面板燈管的高壓線,跟螢幕一樣對吧!這條排線裡總共有14條線,我必須先找出它的電源線,結果在找的時候摸到下圖紅色箭頭那幾個零件,我的手差一點被燙的起水泡。

先確定一下是不是面板這邊的問題,所以先拆掉排線,哈!果然不發熱了,那就確定要拆面板這邊了,要拆下控制面板得先拆這片小板子。

下圖就是示波器的控制器,右邊的透明壓克力就是保護面板的。

另一邊就是LCD 面板了。

拆下角落四個螺絲後就可看到它的驅動板。

上面說過這條排線總共有14條線,大家注意看下圖電路板上J3 第一腳到第9腳那種細線一定是訊號線,所以把重心放在第10腳到第14腳即可,我用電表很容易的就找到11腳(黑色箭頭)是接地線,所以目標變成是10腳、12腳、13腳跟14腳,再用電表的歐姆檔以11腳為中心,測試以上各腳的阻值,果然發現12腳與11腳(接地腳)的阻值很低,看來就是它在做怪了。

12腳往左是到電路板背面,這個要拆LCD 面板,不要先往複雜的查,我們先往右,查到底下照片12腳有接一個MLCC (C3)電容當旁路用,MLCC 一般都是接在電源的正負端,所以我在這裡量到的阻值也是很低。

先拆掉MLCC (C3)看看!

洗乾淨!

再量一次C3 短路情形不見了,先組合起來看看,果然有24V 送過來了,而且第三圖會發高燒的情形也正常了。

那這個C3 怎麼辦?說真的,要嘛就別裝就好了,但是我還是會補上啦!電壓是24V,那電容得用35V的,我手上沒有這個電容,翻了翻零件箱找到UC3842B 電源板,它的供電電壓最大是30V,所以它的旁路用電容一定可以用。

找到了就焊上吧!

開機測試一下吧!

果然修好了。量一下C3 果然是短路的。

用探棒試兩個通道都是正常的。

來賓不用掌聲鼓勵,但是請廣_____告鼓勵.........!月底了!

楼主:
這台想一想還是要賣掉,把錢還大老,我先來訪價看看這台二手的行情是多少錢?再上來問有沒有會員想買?
這台示波器可以接RS-232,也可以接列表機,也有USB 接電腦,不過你得去網站下載軟體才行,功能該有的都有。

補充︰
這台GDS-820S 露天有兩位賣家在賣,一位賣15000元,這台外觀看起來不錯,不過外殼上方有被撞擊凹,另一個外觀良好,但是一台賣20000元,這兩位賣家都沒有附探棒。
請問會員們有沒有人有興趣呢?沒有的話就請烏骨雞學姐拿去露天賣了。

网友:
精彩看完
按廣告那是一定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想一想還是要賣掉,把錢還大老,我先來訪價看看這台二手的行情是多少錢?再上來問有沒有會員想買?
這 ...

老大您要開價多少才是重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您要開價多少才是重點吧

示波器雖然大老說送給我,但是太貴重我不能收,這種等級的儀表在痞酷網要的人應該也不多,有會員有興趣我再去跟大老問。

网友B:
果然,薑還是老的辣,隨便出手就把壞蛋抓出來,不過,發帖好像太少了,不然拿椅子排隊的一定是一堆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薑還是老的辣,隨便出手就把壞蛋抓出來,不過,發帖好像太少了,不然拿椅子排隊的一定是一堆的 ... {:14_1 ...

話說你也該下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話說你也該下場了......

話說老大, 您的ASROCK G41主機板維修PART II在..........(被蓋台無聲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話說老大, 您的ASROCK G41主機板維修PART II在..........(被蓋台無聲貌)?

報告老師!我儘快交作業......

网友:
好厲害,學起來

网友:
請問各位前輩,小弟好玩,如果想將示波器的螢幕當成像雷達螢幕一樣可以有一條模凝360度繞圓周的掃描線,應該要加上甚麼電路呢?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示波器雖然大老說送給我,但是太貴重我不能收,這種等級的儀表在痞酷網要的人應該也不多,有會員有興趣我 ...

我上次賣很便宜
還一堆閒

网友:
引用 楼主:
話說你也該下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想一想還是要賣掉,把錢還大老,我先來訪價看看這台二手的行情是多少錢?再上來問有沒有會員想買?
這 ...

我雖有興趣,但是小朋友又不給我面子,聽到您這麼說,早就跑光了,而且明年家裡的小朋友變大朋友了(要讀大...),需要早更多的小朋友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賣很便宜
還一堆閒

我忘了你是賣什麼了,我知道越高檔的儀表越少人要,因為維修用不到那麼高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雖有興趣,但是小朋友又不給我面子,聽到您這麼說,早就跑光了,而且明年家裡的小朋友變大朋友了(要讀大... ...

那就省下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賣很便宜
還一堆閒

那種舊型長管的CRT 一台很大台,現在的人比較喜歡LCD 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跑的真快......

沒有辦法,夏天到了,熱得頭昏,腦筋不清楚了 ...
現在溫度33度,兩支電扇,一支當排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沒有辦法,夏天到了,熱得頭昏,腦筋不清楚了 ...
現在溫度33度,兩支電扇,一支當排風用. ...

開冷氣吧----------------不要那麼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開冷氣吧----------------不要那麼省

冷氣? (室外的天然空氣)
你想付錢嗎? ...
電腦室沒裝,裝了也沒用,不然就是就冷氣費太高,至少有五年沒在家吹冷氣了吧 ...

网友:
我們家沒電腦室---客廳就是電腦室

网友:
性能好的儀表我都有興趣,只是目前用不到那麼好那麼多,流流口水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賣很便宜
還一堆閒

不必在意那些有的沒的,換成小朋友就卡實在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必在意那些有的沒的,換成小朋友就卡實在嘍!

沒錯-----價值跟價格永遠在每一個人心中都不一樣

网友:
看完
按廣告

网友F:
那些旋鈕都泛黃了
聽說塑膠泛黃泡工業用雙氧水曬太陽一日可以漂白
老大要不要處理一下 賣相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些旋鈕都泛黃了
聽說塑膠泛黃泡工業用雙氧水曬太陽一日可以漂白
老大要不要處理一下 賣相好些 ...

這個就給買的人去做了。
也有在考慮如果沒有人買就還給大老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