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spire 4752G 筆電開機沒畫面

楼主(2015-05-30):
Acer Aspire 4752G 筆電開機沒畫面 維修與各位分享

1.宏碁 Aspire 4752G 沒顯示 待機電流0.018A

2.開機電流從 0.018A  上到  0.908A左右沒顯示 ....

3.拆機,量測各電壓,,,都正常壓      (圖下為各電壓表)

4.電流上不去,移除記憶體也沒什麼變化,手上沒儲存示波器可量測HM65(南橋 PCH ) 信號,
  故推斷 "故障" (而且外觀有過熱之痕跡)先更換一個新品試試!

5.更換後電流 0.018A  --> 0.5A --> 1.2A   --> 1.104A  卡住 雖然有跳變但開機還是無畫面,
   在這裡思考很久,因為表示 RAM ..等都有跑了,為何會卡住?
   後來 推斷 應該卡在顯卡  故BIOS 有問題 ,
  (為何不推斷是顯卡呢,因為顯卡外觀沒有過熱之痕跡,而且是低溫溫控,故機會不大)
   手上這台ACER ASPIRE 4752G 主板板號:JE40 HR MB  10267-4  顯示晶片是 N13M-GE3-A1 下載BIOS 後
   ( BIOS 如下 E40 HR MB 10267-4 DIS N13M-GE3-A1 N13M-GE5-A1.rar (2.19 MB, 下載次數: 72) )   ,
   購買 25L3206E 準備更換吧!

6.更換後開機電流 0.018A  --> 0.5A --> 1.2A   -->1.41A   ACER LOGO 顯示出來 "完修"

謝謝各位!
各位痞酷網同好如需電路圖再告知!

网友A:
I系列包括HM55 HM65以上的機型換南橋都要先備份BIOS再更換
不然BIOS資料會遺失無法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I系列包括HM55 HM65以上的機型換南橋都要先備份BIOS再更換
不然BIOS資料會遺失無法開機 ...

1. OK!感謝獅子魚大大指導! 在下學習了!
   (資料也有備份了!)
2. 那 I 系列 HM55 HM65以上的機型換南橋 都需要取下BIOS BACKUP.. 因為無法開機,
    所以以後取下南橋 PCH ,也要取下BIOS 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OK!感謝獅子魚大大指導! 在下學習了!
   (資料也有備份了!)
2. 那 I 系列 HM55 HM65以上的機型換南橋  ...

也是有人這樣做先把BIOS取下
但有時候BIOS資料已經損毀
所以換南橋後不開機BIOS先刷刷看
三代四代的I系列筆記本刷BIOS後亮機慢,二啟,不亮機
HM65以上平台。尤其是(ThinkPad,HP,聯想),比如不跑碼,無Cpu供電,無獨顯供電,統統刷BIOS搞定
有些機子需要原備份的BIOS修改才能正常
所以以後備份BIOS變得很重要
要詳細記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有人這樣做先把BIOS取下
但有時候BIOS資料已經損毀
所以換南橋後不開機BIOS先刷刷看

感謝大大,I 系列 三 四 代是越來越麻煩了!

[原備份的BIOS修改才能正常] ,如何修改呢,要修改那些?

网友B:
我記的下載下來的BIOS檔案,以燒錄器burn入資料後,網卡的MAC不是會被清掉 ?

LZ你沒有這個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的下載下來的BIOS檔案,以燒錄器burn入資料後,網卡的MAC不是會被清掉 ?

LZ你沒有這個問題嗎?

您好:
跟您說明在下 因為剛修好,OS 未安裝 , 但剛 看 mac 全在,ID ..等都在..
因為 BIOS 換好就有撿查 全部在.
網卡Boot ROM 開機 也有顯示Client Boot MAC

故謝謝大大提醒!
我這BIOS 是 對岸下載的!

前些日子有一台A8S 它的顯卡是Nvidia ,在對岸買片ATI 顯卡,對岸送顆BIOS 是 for ATI CHIPSET 顯卡BIOS
直接更換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記的下載下來的BIOS檔案,以燒錄器burn入資料後,網卡的MAC不是會被清掉 ?

LZ你沒有這個問題嗎?

通常華碩HP的比較會有這個問題
華碩可以參考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55773-1-1.html
HP可以參考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53410-1-1.html

目前新的修改方法對岸有在收費幫改BIOS
正確的修改方法並沒有放出來只有少數人會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