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nasonic冷氣 只有送風無冷氣

楼主(2015-05-31):
Panasonic CW-16EV1
最近吹冷氣只有一開始會涼一下下,過沒多久壓縮機好像就停止了。
這樣是不是先確認啟動電容已經壞了,先量一下容值。
還是我還可以再確認其他部分?
麻煩各位前輩指導一下小弟,謝謝!!
以下是主機板的圖片及線路圖。

网友:
那繼電器有跳嗎
如果沒跳可能要看一下 過載保護器了
電容是一定要檢查的

网友:
有可能室外散熱馬達沒運轉導致散熱不良壓縮機過熱保護

网友:
大大:

建議將 Panasonic CW-16EV1  放標題,
以符板規

网友:
窗型還是分離式
單線圖模糊到看不清楚
無法判斷是哪種機型
導致要用猜的
如是分離式,請先確認室外機風扇是否正常運轉
如是窗型,請先確認壓縮機運轉電流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