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貝瑞克9S 吸乳器 拆解, 加強 micro usb 強度

楼主(2015-05-31):
今年晉級當爸爸, 所以才會有這台機器
網路上看過有可用 micro usb 當電源的, 但都說很容易斷
因為這是水貨商自行焊上的, 所以不然和專業的比
故拆開, 自行加以補強之 ~

01.產品正面
02.產品背面
03.5v電源 & 吸頭端
04.拆開後, 有3組接頭, 藍色電池閥, 黃色真空 pump, 白色為電池盒
05.電池盒一端
06.拆下主板正面
07.主板背面
08.pump馬達
09.電磁閥 & pump 總成
10.主角, 輕輕一碰就掉, 果然名不虛傳
11.自行加強焊接完成, 收工

网友A:
其實製造公司應該直接用這種Micro USB母座,就不會發生常掉落的問題。

网友:
焊錫盡量往上延伸到鐵殼焊住,比較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製造公司應該直接用這種Micro USB母座,就不會發生常掉落的問題。

這個看起來真粗勇

网友:
Wish大~這個可以拿來改行動電源的充電接頭嗎?

网友:
如果只看標題,還以為是三太子發的文。
很遺憾沒看到機器的前端裝置。
路過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