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Rock G41MH/USB3 華擎主機板記憶體插槽維修 II

楼主(2015-05-31):
這篇已經拖欠一段時間了,因為在等看有沒有免費的維修料,結果都等不到,我看還是先貼出來吧!
上一篇說過,因為最初發現記憶體插槽有損傷,所以原本以為只要換上記憶體插槽就解決了,想不到事情並不是這麼單純,我換上了新插槽還是抓不到記憶體。
這時候就要檢查記憶體插槽上所有的"條件"是否都到位,什麼是"條件"?一般在記憶體插槽上會有它的供電電壓(VDD),以DDR3為例VDD 就是1.5V,還有為記憶體存取的位址線及控制線訊號提供終端電阻電源的VTT,VTT 通常是VDD 的1/2 電壓,所以DDR3 的VTT 是0.75V,還有一個電壓是VDDSPD,什麼是SPD?大家注意看你手上的記憶體,是不是有個8腳的小IC?VDDSPD 就是它的電壓。
SPD 其實多年以前我一定有提過這個東西,對於記憶體模組而言,它就像是它的BIOS,SPD 是Serial Presence Detect 的縮寫,它的內容是關於該記憶體模組的配置設定,例如電壓、頻率、位址......等等。

再來記憶體插槽上還有Clock,請注意!記憶體的Clock 並不是只有一組,最後剩下的就是它的位址線及控制線了。對啦!一個記憶體插槽它的位址線+控制線就佔了80%至90%。

腦袋開始痛了吧!還沒開始修就先記得這些,以上說了這麼多,主要就是我要開始1支1支慢慢查,因為我是拍照片,所以要善用工具,我請烏骨雞學姐幫我跟惠民買幾條DDR3 的打阻卡回來,用這個比較好拍照。
我從位址線開始查,把數位表轉到電阻檔,紅棒接主機板的接地端,用黑棒測量每一支位址線的靜態阻值,在我的電表上正常的阻值為175K。

查到這一腳居然阻值無限大。

這一腳也是阻值無限大。

往下看這兩條位址線是連接到那裡?

哇!全部直通北橋............。

這就是為什麼這篇拖這到現在的原因,因為我要有北橋才能修呀!當然也有可能是北橋有冷焊,或BGA 焊盤壞了,或記憶體插槽到北橋這段的線燒斷了........都有可能,這只能等拆下時再檢查。
什麼?去買北橋!誰說的給我站出來。
哈哈!這個用買的不划算,等有人送我故障的主機板再來拆換吧!期待本篇還有III 的機會。

月底了!大家請廣告鼓勵鼓勵........!

网友:
看樣子這次的問題比上次要來的麻煩
上次是物理碰撞 用看的就知道  這次是真的要有實力跟經驗才修的成了

网友A:
拆換北橋 尤其是g41 的,球多又小,厚功又考驗人品~~最怕換完故障依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換北橋 尤其是g41 的,球多又小,厚功又考驗人品~~最怕換完故障依舊啊~~

老大有BGA台子大家不擔心, 倒是華擎的BIOS可能要先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有BGA台子大家不擔心, 倒是華擎的BIOS可能要先檢查一下......

請問華擎的BIOS有什麼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華擎的BIOS有什麼問題嗎?

是沒有啦, 但個人遇過BIOS壞掉無法正常讀寫的.

网友C:
剛剛再回來看了一次   老大探棒是插進泡棉裡??    還是說 電表在拍照前就鎖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再回來看了一次   老大探棒是插進泡棉裡??    還是說 電表在拍照前就鎖定了 ...

哈哈哈!你看到那支插在泡棉裡的不是探棒,而是一支椎子,昨天我拿它來當PS-ON 的工具。

紅棒在下圖紅色箭頭所指的地方,我好像插在VGA的螺絲上。

不過版大很細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剛剛再回來看了一次   老大探棒是插進泡棉裡??    還是說 電表在拍照前就鎖定了 ...

那隻是W大拿來預防背後刺客的飛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隻是W大拿來預防背後刺客的飛刀

那是東方不敗的飛針....要是沒有維修思路就往大腿上一插~~~~~~~~

网友:
很仔細的解說 耐心等待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