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945a一閃即滅 新手維修請教

楼主(2015-05-31):
大家好
近日無聊
將損壞已久的螢幕拆開來試著修理
但無奈非本科系對電子電路幾乎一竅不通只會換電容…
此螢幕的狀況為開機後可顯示桌面畫面
但只有一秒就會黑屏,電源燈號轉為橘燈
有使用手電筒照螢幕可看到桌面畫面
拆機後發現高壓板的電容幾乎都壞了
已全部更換
但依然一閃即滅
目前假定高壓板損壞
請問要對高壓板查修要怎樣查起
要如何測量檢查
目前手邊只有基本的烙鐵、焊錫跟三用電表
若之後有進展會再更新
以下是照片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网友:
要先釐清是燈管故障還是高壓模組故障~~~

所以你需要養頭牛了(買維修裝備).....

例如用燈管測試器檢測燈管或者用燈管(四支)去給原本的高壓來點看看...

网友:
可能是面板內燈管頭燒斷了 引起保護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
我有看到一篇文章說可用6kv的陶瓷電容接在高壓板的燈管接頭上
騙板子
這樣是否也可以用來檢查高壓板是否有損毀
若無法請問燈管測試器要買什麼類型的比較好
看拍賣有賣好幾種價格也有落差
請問在拆燈管有什麼要注意的及有什麼技巧?

网友:
這一張板, 在拍賣網站上可以找到 300 元,換一張比較快.圖上的高壓電容已被擊穿冒煙.

楼主:
謝謝回覆
經yyliu一說
我去露天上找果然找到了高壓板
但是還是希望能修看看
我本身是不缺螢幕
只是無聊想修看看順便學習如何查修電路
經過這兩三天的爬文
其實也有些擔心是燈管壞掉
請問有沒有什麼不用拆燈管就可以驗證燈管有無損壞的方法
自認笨手笨腳的
實在沒信心去自行更換燈管
對我而言
修板子已經是很困難的事了
另外請問一下高壓板上面燈管電源線的插座請
也就是上方右邊及左邊上面白色的插座
有點被我弄壞了
請問哪裡可以買到料
我去電子材料行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經yyliu一說
我去露天上找果然找到了高壓板

高壓擊穿碳化的板子,必須先清除碳化

元件不一定有故障

會跳保護也可能是因為碳化部分,因碳化導電造成跳火進保護

所以碳化部分必須先清除乾淨,

為何碳化會造成跳火,因為  炭   會導電,  原本絕緣的碳纖維版,因為碳化變成導體

進而變成短路....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我將高壓板的電子元件一一檢測,都沒有發現異常,應該是燈管壞了,但燈管實在沒信心去處理它,所以就棄修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