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 TC-32MPK-V 有關電源板上的電阻值問題!!

楼主(2015-06-01):
圖二中圈起來的這顆電阻也就是圖三中的電阻,圖三這顆電阻已經燒斷了,但是我不知道我新換上去的這顆電阻是不是跟圖三的電阻阻值是否一樣,所以想請問大大知道這顆實際的阻值是多少嗎?!

圖一

圖二

圖三

网友:
五碼電阻:
橙 藍 白 金 第五碼看不清楚應該是棕吧
3   6  9*0.1=36.9歐姆 誤差1%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8%A8%88%E7%AE%97
上面是本站好心人提供的電阻計算器小程式,方便好用

楼主:
第一色 橘

第二色 藍

第三色 灰 白 銀

第四色 金

第五色 黑

我也搞不懂為什麼這顆電阻最後是黑色 = = 我用五碼電阻計算機也沒有第五碼是黑色啊!!

网友A:
圖二顏色看不清楚是藍還是綠,0.6或是0.5歐姆。圖三跟圖二根本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二顏色看不清楚是藍還是綠,0.6或是0.5歐姆。圖三跟圖二根本不一樣,

我重拍了一張,這樣應該有比較清楚了!! 重點我只要知道這顆少壞掉的電阻值正確值是多少就可以了!!

网友A:
灰色的話36.8歐姆,銀色的話0.36歐姆

网友:
看來這樣,版大你要把電源板的型號和零件編號寫出來,看有沒有其他大大有同型號的板子,直接幫你看或測量那是最快的。。。。(只能這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色的話36.8歐姆,銀色的話0.36歐姆

更正:灰色368歐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重拍了一張,這樣應該有比較清楚了!! 重點我只要知道這顆少壞掉的電阻值正確值是多少就可以了!!

第一部分的每一條色環都是等距,自成一組,容易和第二部分的色環區分。 四個色環電阻的識別:第一、二環分別代表兩位有效數的阻值;第三環代表倍率;第四環代表誤差。 五個色環電阻的識別:第一、二、三環分別代表三位有效數的阻值;第四環代表倍率;第五環代表誤差。 如果第五條色環爲黑色,一般用來表示爲繞線電阻器,第五條色環如爲白色,一般用來表示爲保險絲電阻器

网友B:
查一下STRW6252特性手冊
STRW6252特性手冊
這顆電阻一端是接在STRW6252第3腳,另一端接地,
擔任電流取樣的工作,因此這顆電阻為0.36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STRW6252特性手冊
STRW6252特性手冊
這顆電阻一端是接在STRW6252第3腳,另一端接地,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寶貴的答案!!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