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自動沖水閥改裝壓柄

楼主(2015-06-01):
抽水馬桶用自動沖水閥,壓柄一般都躲在馬桶後面,甚至被馬桶蓋擋住,
沖水時要彎腰,還要用力,前幾天沒事,裝了這個,發現省力又好壓。

网友A:
搞半天,裝平行裝置,太複雜了。
乾脆把手加長就好了,還是給你佳芬增加生活樂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半天,裝平行裝置,太複雜了。
乾脆把手加長就好了,還是給你佳芬增加生活樂趣。

wkm:

"壓柄一般都躲在馬桶後面,甚至被馬桶蓋擋住,沖水時要彎腰,還要用力"

所以有護腰功用

网友C:
請問沖水時,壓柄回彈很快,有沒有方式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沖水時,壓柄回彈很快,有沒有方式改善。

大概油少了吧?加些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半天,裝平行裝置,太複雜了。
乾脆把手加長就好了,還是給你佳芬增加生活樂趣。

直接加長,無法復位,可能會漏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沖水時,壓柄回彈很快,有沒有方式改善。

調整螺絲看看, 或查一下是不是漏油了

資料來源 電光說明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調整螺絲看看, 或查一下是不是漏油了

謝謝提供有用的資料,家裡用的是油壓式,有空再拆開調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油少了吧?加些油看看。

有拆開看過,裡面還有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加長,無法復位,可能會漏水。

A老大
想太多
都搞了哪多零件了。
套一支鋼管嫌重,哪套一支PVC管總可以吧。
剩下7樓 LA大:說光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km:

"壓柄一般都躲在馬桶後面,甚至被馬桶蓋擋住,沖水時要彎腰,還要用力"

沒辦法為了美觀簡潔。
不然就改腳踩的與手扶式。
或花大把鈔票改電子的手扶式,一觸即發,永遠會讓你屁屁水潤水潤,有如水蜜桃般砢護,鮮艷欲滴,入口即溶。(佣餐中,便便講到流口水)

楼主:
當然玩笑討論沒關係,單加長壓柄可能有秤桿效應,又要支撐下壓力,接合處也要夠力。
事實這是我家第二個改裝,設施不一樣設計起來構造也不太一樣,槓桿作用會讓多出的長度
增加壓力導致復位不完全漏水。

這是十多年前改裝的。這樣的位置不是光加長就可以。

楼主:
看起來簡單,做起來不難,但是這三個關節,都不能卡關,2266也不好,
材料都是翻出來的,只花時間與汗水沒花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起來簡單,做起來不難,但是這三個關節,都不能卡關,2266也不好,
材料都是翻出來的,只花時間與汗水沒 ...

Alonger:

這種沖水有加壓馬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onger:

這種沖水有加壓馬達嗎?,

我家沒加壓馬達,用的是地下水,不過水塔在三樓上加鐵架,
所以約等於還有兩層樓水壓,我原來接在6分的水管,發覺水
壓不太夠,又改裝1吋水管供水,水量才夠沖乾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沒加壓馬達,用的是地下水,不過水塔在三樓上加鐵架,
所以約等於還有兩層樓水壓,我原來接在6分的水 ...

Alonger:

辦公室有裝加壓馬達,加壓馬達故障時沒沖力,水電也說要加壓馬達,
所以才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