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G GF371(與 Fujmaru FJ-L37A1同) 主機板上零件 J334

楼主(2015-06-01):
求助 MAG GF371(與 Fujmaru FJ-L37A1同)  故障情形如下 :

目前所有訊號輸入AV.HDMI S端子..色差 全部各組輸入都顯示無訊號無聲音.
DUB 輸入時可看到一下電腦設定的解析度如640*480 或1208*1024 但為黑螢幕
但OSD書面或藍畫面都正常..也恢復原廠設置... 也無子母畫面問題
已檢測主機板上和主要各電容值均正常

全部主機板上只有AS1117L-3.3V和1084PE 輸出不正常僅在1.8-1.9V 也已換新後也均一樣
但其他隻AS1117L2.5 3.3 1.8V 都正常也沒輸出端和GND導通現像
(AS1117L-3.3V這隻IC在板上輸出端竟和GND端導通但拆下量測卻是沒有也已換二隻也是如此導通)

目前查不出何故障...只能一隻一隻IC量測... 唯其中一隻IC在主機板中間左方代號為 J334
這隻是DC-DC??? 但查不到相關資料.. 不知數據能否有前輩告知一下...或可用哪隻代用.... 謝謝

网友A:
看起來是 GMT 的 DDR Termination Regulator G2995/G2996
請參考:
http://www.gmt.com.tw/product/datasheet/EDS-2995_2996.pdf

補充內容 (2015-6-1 03:17 PM):
G2996 較詳細的 Datasheet
http://pdf.dzsc.com/20090603/200903012048557919.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 GMT 的 DDR Termination Regulator G2995/G2996
請參考:
http://www.gmt.com.tw/product/datashee ...

謝謝你~~~我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