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360更換香菇頭後抓不到

楼主(2015-06-01):
香菇頭無法歸零,老是會一直偏右,所以露天買了兩顆回來自己換

想說只是兩顆可變電阻而已,

沒想到換完後插上電腦,竟出現Unknown Device驚嘆號,

剛插上時四個綠燈都會亮,過一陣子會全部熄滅。

然後有時右上左下亮一下,左上右下亮一下。

請問該從哪個地方下手?

网友A:
IC 先補焊   或是先清理好板子 就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 先補焊   或是先清理好板子 就會好了

板子清過了,ic補焊,是不是要用到拖焊的技術...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清過了,ic補焊,是不是要用到拖焊的技術...

對   SMD 的IC 補焊幾乎都是用這招
助焊劑夠多才好拖 同時可以避免連錫    焊錫內的松香就可以    所以會消耗掉比一般焊接更多的焊錫量
焊完後再用放大鏡檢視引腳與引腳之間是否有連錫

楼主:
失敗的拖焊,黏一起的怎麼修?

試過吸錫器,吸錫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失敗的拖焊,黏一起的怎麼修?

試過吸錫器,吸錫線了

要用焊油。

另外你把接腳都弄歪了,可能要更高的功力來修復了。

拖焊只是帶錫輕輕拖過,根本不能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敗的拖焊,黏一起的怎麼修?

試過吸錫器,吸錫線了

可以在焊接時一邊用美工刀把腳移正

网友C:
借問一下~~前端下方兩個按鈕是不是跟板機一樣的功能,可以當開車遊戲的油門與煞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焊油。

另外你把接腳都弄歪了,可能要更高的功力來修復了。

接腳和接腳距離真的很近,感覺只有0.1mm

我弄了一大陀錫油,結果還是失敗。

沒用放大鏡真的無法作業,一隻手拿美工刀一隻手拿烙鐵

還有放大鏡沒手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問一下~~前端下方兩個按鈕是不是跟板機一樣的功能,可以當開車遊戲的油門與煞車 ...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腳和接腳距離真的很近,感覺只有0.1mm

我弄了一大陀錫油,結果還是失敗。

沒練習過也沒經驗吧!!

拖焊時根本不用看,只要輕輕拖過。還有,拖焊時PCB可以拿在手上,斜斜的就可以防止吃太多錫。

有時要利用重力跟特性,沒經驗的人會想到那麼多???

現在有了第一次練習了。。。。。腳都兔歪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練習過也沒經驗吧!!

拖焊時根本不用看,只要輕輕拖過。還有,拖焊時PCB可以拿在手上,斜斜的就可以 ...

本來想把它死馬當作活馬醫,沒想到真被我醫死

只好直接結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來想把它死馬當作活馬醫,沒想到真被我醫死

只好直接結案了。

熱風槍吹一吹  把IC 吹下來 腳整一整重焊

如果您是住新北市或台北市 可以拿來幫您處理

順便可以教您如何焊這種間距只有0.5mm的IC

反正都死馬當作活馬醫了

网友:
收到....果然如此

网友C:
拖焊這種要用刀型烙鐵頭比較適合.....除非主控IC壞了,否則沒什麼好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熱風槍吹一吹  把IC 吹下來 腳整一整重焊

如果您是住新北市或台北市 可以拿來幫您處理

 我在高雄~~~

謝謝K大的好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拖焊這種要用刀型烙鐵頭比較適合.....除非主控IC壞了,否則沒什麼好壞的....

刀型烙鐵頭,筆記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