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豪PT-500電熱水瓶會漏電

楼主(2015-06-02):
自用的上豪PT-500電熱水瓶,插頭是2孔的附有接地線地,目前插在有開關的多孔延長線上,延長線插的牆壁插頭是2孔的,
煮完熱水就將熱水裝在保溫瓶,並將延長線的開關關閉,最近在加水時,有觸電的感覺,這時的延長線開關還是關閉的,
目前所有功能都正常,就是會漏電。

量測方法
1.用三用電錶量電熱水瓶的電源插座(3腳式,跟電腦電源供應器相同),發現任2腳都會通。
2.電熱水瓶插在有開關的多孔延長線上,延長線開關是關閉的狀態下,用三用電錶量桶身金屬與多孔延長線,有70幾伏特的電壓。

我將熱水瓶拆開,外觀看不出任何異常,有人可以指點查修方向嗎?

廠牌型號

廠牌型號

廠牌型號

上蓋

上蓋

上蓋

正面

正面

正面

保溫功能

功能描述

功能描述

功能描述左

功能描述左

功能描述右

功能描述右

底蓋打開,中間有防空燒開關,右邊白色耐熱管裡有溫度保險絲

底部

底部

桶身外蓋打開

桶身外蓋拆除

桶身外蓋拆除

保溫棉

桶身保溫棉

桶身保溫棉

出水按鈕、再加熱按鈕、加熱與保溫燈號

出水按鈕、再沸騰按鈕與加熱保溫燈號

出水按鈕、再沸騰按鈕與加熱保溫燈號

加熱絲與保溫絲

加熱絲與保溫絲

加熱絲與保溫絲

出水馬達電源

出水馬達電源

出水馬達電源

溫度開關

溫度開關2

溫度開關2

溫度開關

溫度開關

网友:
加熱片要壞了

网友A:
把延長線插在牆壁插座的2孔插頭拔起來反插之後再量看看

网友B:
  弄一枝驗電筆, 插在延長線及牆壁插座短孔上. 筆會亮水火線才是正確的.

  若無驗電筆, 三用電表AC檔. 一枝表筆插短孔, 另一枝觸地板或牆面, 有壓降水火線才是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延長線插在牆壁插座的2孔插頭拔起來反插之後再量看看

反插後再量結果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一枝驗電筆, 插在延長線及牆壁插座短孔上. 筆會亮水火線才是正確的.

  若無驗電筆, 三用電表AC檔. 一 ...

延長線插頭反插一樣有漏電,關鍵是在電熱水瓶,用電錶量熱水瓶的插頭與插頭旁接地線已經短路,但不知道是哪裡短路。

楼主:
我的熱水瓶電源線是下圖這種的

延長線開關一般只有關閉1條電源線,另條電源線還是通的,
所以電熱水瓶插在開關關閉的延長線,用3用電錶的蜂鳴檔量下圖紅圈處,任2點都會通,所以會漏電。

楼主:
要是加熱片壞了就沒機會修了,因為加熱片在桶子底部,已經點焊封死。

网友C:
請問一下,您的住所是無電梯的5樓以下的老舊公寓嗎?
如果是,一般來說整棟公寓多是無地線 GND  (即使用三孔插座) , 通常使用一些電器就會有漏電現象即使延長線已經power off

另外如果漏電很嚴重的話,真的給你良心的建議,換台"新的",不要再執著於自行修復

像我哥就因為家中的魚缸馬達漏電,導致一整個電線迴路全部斷電,所幸只是斷路器跳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您的住所是無電梯的5樓以下的老舊公寓嗎?
如果是,一般來說整棟公寓多是無地線 GND  (即使用三孔插 ...

已經準備買新的,只是不懂哪裡會漏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準備買新的,只是不懂哪裡會漏電。

獨立測試看看  如果是電熱器類一但漏電  通常都是強電  也就是來自火線的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