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EX520油畫

楼主(2015-06-02):
SONY KDL-32EX520油畫,2個問題請教各位大大,1.磁珠排的代用,2.排線如何拆下
1.油畫,測到磁珠排有開路,直接跳線短路,但是跳線後
   感覺顏色怪怪的,似乎還有一點油畫, (磁珠排測量是0毆姆,請教可用0402 22R代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04&highlight=SONY (請看12F)
油畫
請教,測到磁珠排有開路,直接跳線短路,但是跳線後
   感覺顏色怪怪的,似乎還有一點油畫  (磁珠排測量是0毆姆,請教可用0402 22R代嗎?)

2.請教,排線如何拆下

网友A:
我遇過的屏線都是把塑膠卡榫往上打開,線就可以拿出來
看圖似乎是把白色往上扳開就可以

网友B:
你說磁珠排有開路..... 用跨線直接導通就可以了... 若要換的話用一樣大小0歐姆代換... 我遇到這樣都是如此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過的屏線都是把塑膠卡榫往上打開,線就可以拿出來
看圖似乎是把白色往上扳開就可以 ...

ArmsCastle大;謝謝,有試過不敢硬來

网友C:
用0歐代其實很多老前輩都說會有色差,不過我自己是沒感覺啦,如果可以的話還是用0402 22R去用比較好,因為原來的就是2.2歐的
排線部份是抽出來即可,切記要小心,因為藍色墊片那裡左右會多出兩個角,再放進去要很小心,不然會把角給弄歪了

還有很多前輩都建議不要直接跳線用接的

我現在的做法是一律六顆全換,因為會壞的幾乎都是那六顆,避免這次換一顆不知哪天又要再換第二顆了

下面是海洋大哥的賣場,就有再賣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03407066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說磁珠排有開路..... 用跨線直接導通就可以了... 若要換的話用一樣大小0歐姆代換... 我遇到這樣都是如此 ...

topwang大:了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0歐代其實很多老前輩都說會有色差,不過我自己是沒感覺啦,如果可以的話還是用0402 22R去用比較好,因為 ...

一休大:了解..謝謝
海洋大:的是0402 22R 是 22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休大:了解..謝謝
海洋大:的是0402 22R 是 22歐的

哈哈我也不清楚,我都是聽前輩們講的,至今為止都還是用0歐去代,直前幾天才剛海洋大買了一些,過兩天有一台SORY的要處理,才要來試試
這篇海洋大哥有提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704&pid=66984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也不清楚,我都是聽前輩們講的,至今為止都還是用0歐去代,直前幾天才剛海洋大買了一些,過兩天有 ...

一休大:是的,試了就知道了

网友D:
不要偷懶 一個電感排4線 負責2組資料
電感排雖壞一線 不能只短路那一線
整個拿掉 4線銅絲焊一焊 花不了太多時間
屏線使點力就能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偷懶 一個電感排4線 負責2組資料
電感排雖壞一線 不能只短路那一線
整個拿掉 4線銅絲焊一焊 花不了太多 ...

twm大;好的..謝謝

网友E:
只跳阻值變大那條不可以~整個那掉~四條全用跳線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跳阻值變大那條不可以~整個那掉~四條全用跳線就OK

ljoce大;謝謝,換上海洋大:的是0402 22R 是 22歐的畫面已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