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JVC RC-125 收錄放音機無聲音

楼主(2015-06-02):
古董級設備,問題剛開始偶爾無聲音,後來無聲音的機率越來越高,現在完全無聲音,以為只是接觸不良,但是查了很久,還是查不出來
只知道電源正常,不知從何查起,請大大指導,感恩!

网友:
這種古董級的收音機,我有遇過調音量的滑動電阻因碳膜磨損而接觸不良的.
某個位置有聲音,某個位置沒聲音, 雖然跟你的情形不大一樣,還是供你參考一下.

楼主:
後來發現TUNER模組電壓過低1.5v,TUNER模組使用TA8167N,Vcc=1.8~7V
拆開TUNER模組與後端連線後Vcc=3.8V 正常,但TUNER模組使用鎳氫電池2.4V供電,輸出訊號至PA+喇叭,測試正常,
所以TUNER模組並無損壞,可能是前端Vcc供應電源故障